[問題求助] HP-TPN-W125 input-零件燒毀求助

楼主(2023-10-24):
手邊有一台tpn-w125,無法開機,拆開後發現此零件燒毀
餵狗找不到資料,想求助資料及有無替代方案

筆電型號

筆電型號

未燒毀零件

未燒毀零件

燒毀的零件

燒毀的零件

网友A:
這個替代料件應該不難找
AON 7401  P-ch MOSFET datasheet

問題是短路要先排除,這個位置應該是DC電源輸入

直接『燒機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替代料件應該不難找
AON 7401  P-ch MOSFET datasheet

感謝peter180大
是的,DC輸入

网友:
這個替代料件應該不難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