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50LD500D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25):
CHIMEI TL-50LD500D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TL-50LD500D

2.故障情形~開機畫面出現約5秒後背光就暗掉了

3.內部照

4.電源板

5.背光驅動板

6.主機板

7.T-CON

8.面板型號

9.分解面板模組,以測試器檢測有一顆LED燒壞,架構為側投式背光/左側發光,燈條分為上、下兩條,長度各 316mm
每根燈條共28顆LED燈珠/分為4段/每段7顆,燈珠規格~4020/6V

10.準備一套二條新燈條

11.新燈條代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用軟排接燈條的~
真的很怕軟排的金手指翹起來~~~
還有壓克力不小心刮傷~~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就是喜歡看wet大的維修實例

网友:
看到WET大大的修復功力,肯定要追起來的.
上下都軟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