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廠牌小時鐘指針不動更換石英震盪晶體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25):
家裡有一個大約20年前買的小時鐘,已經不會走好幾年了,一直放在書桌上,本來應該要丟棄,但因為習慣看到它躺在桌上,雖沒有功能,也放了好幾年,今天突然猜測時鐘不走,或許跟「石英振盪晶體」故障有關,於是開始拆解小時鐘,後來更換「石英振盪晶體」後,裝上1.5V的乾電池,完修,正常動作。但不知道「石英振盪晶體」的震盪頻率,更換上的晶體是到電子材料行找一個外觀大小差不多的更換。五金大賣場的買回的定時器,如果遇到螢幕沒顯示,一樣更換「石英振盪晶體」也可以「玩修」後回復正常。

將時鐘的透明塑膠視窗取下,拔掉時針、分針、秒針

這是鬧鈴開關卡榫

原時鐘內的石英晶體

找到石英英體的兩隻腳焊點

換上新的石英晶體(焊接部分來不及拍)

裝回所有零件,完修!現在有「時間」了…

网友A:
那個結構體的上蓋,齒輪軸的定位孔可以點針車油潤滑~~~~

如果電子鐘跑得快不知道換石英震盪器會不會準確點?

网友:
真聰明!把鐵製的大夾子放在從喇叭拆下的磁鐵上當固定架放便焊接。

楼主:
感謝回應!時鐘走了一天,還算準

网友:
其實我猜石英振盪晶體並沒有壞,問題應該出在電池片上?!

网友:
現在的東西便宜到讓我懶的毫無羞恥感.

网友:
那機芯跟時鐘用的機芯是可以替用!
因為掛鐘壞掉,而鬧鐘太吵沒在用,就這樣剛好湊一台!

网友:
哈哈!

現在有「時間」了,

故多能鄙事!

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個結構體的上蓋,齒輪軸的定位孔可以點針車油潤滑~~~~

如果電子鐘跑得快不知道換石英震盪器會不會準確點 ...

電子鐘跑得快 換石英震盪器 不會準確點  或者說未必

這種 誤差很大  現實消費層級 很多人只看價格已不看規格 精確度

該怎補償 回歸 電子電路層面來看  就是 石英諧振電路的頻率
諧振電容大則頻率低(慢)   反之 諧振電容小則頻率高(快)

但是 你在實體物上 有時可能看不到 這個石英震盪器 旁邊的電容
這是因為 它將周邊雜散電容(銅線耦合PCB材料油墨) 列入充當 一部分諧振電容

電路經過不同製造商複製 換PCB廠商(材料 電介質電容特性 變了)  甚至PCB厚度變了
諧振電容 一變  頻率就跑了

你將石英震盪器 旁邊的電容  增增補補加回去
若電容為插件式 有更簡單偷懶  先隨意扳動位置 看有無快慢變化
沒儀器 就只能耗時費工觀察 的土法

LCD 數字時鐘拆解與校準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24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子鐘跑得快 換石英震盪器 不會準確點  或者說未必會

這種 誤差很大  現實消費層級 很多人只看價格已不 ...

了解~~的確很多時鐘沒有那個電容,僅有一個牛屎晶片跟石英振盪一顆....

我鄰居的咕咕鐘每整點、半點都會報時,他家的鐘可以快到10分鐘....

网友:
那裏不太可能會壞,尤其是低電壓場合

楼主:
無法證實晶體有沒有壞,這次維修也有可能換晶體時,「順便」處理到其它問題,碰巧成功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