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阿里山電池充電器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27):
阿里山電池充電器故障維修實例

1.紅色電源開關打開後,右下角電池充電檔位轉至2檔,馬上燒斷5A保險絲

2.充電器內部

3.檢測橋式整流器 KBPC3510(35A/1000V) AC輸入2端已擊穿短路

4.訂購橋式整流器 KBPC5010(50A/1000V)更換

5.橋式整流器金屬外殼先塗抹導熱膏再緊鎖於散熱片上,延長使用壽命

6.用12V機車電池充電測試OK維修完成

网友A:
原本橋式整流安裝竟然用架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橋式整流安裝竟然用架空方式.............

誤會了!!!

是我先拆下事後補拍,不過未上導熱膏是事實。

网友:
哈哈!看標題誤以為是阿里山上的電池充電器故障......

网友:
誤以為是阿里山上的電池故障......

网友:
我也誤以為是阿里山上的電池充電器故障......

网友B:
"先塗抹導熱膏再緊鎖於散熱片上,延長使用壽命"
比原廠還原廠技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塗抹導熱膏再緊鎖於散熱片上,延長使用壽命"
比原廠還原廠技術

原來這招是,眉角中的眉角,壓軸中的壓軸。
最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