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40元的12V電池自動充電模組,不再擔心電池放著會壞掉.

楼主(2023-10-28):
一個才賣40元的12V電池自動充電板
當充滿電時,會自動切斷充電器的電源
然後等電池電壓開始掉時會自動接通充電器
開始進行充電..充電器再也不用斷電
能全年一直跟電池插在一起也不怕把電池充壞掉

网友A:
家有備用機車電池,能分享購買連結嗎?

网友B:
我是不知道這塊電路板給電池充滿電後電池要掉到多少才再開始充電?讓電池經常處於滿電狀態,一段時間要用通常電池就壞了,緊急照明燈跟UPS就是常見的例子。

以我的經驗電池還是得有充電/放電的過程比較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知道這塊電路板給電池充滿電後電池要掉到多少才再開始充電?讓電池經常處於滿電狀態,一段時間要用通 ...

這塊板子不會讓電一直在滿電狀態,充滿後就自動停止,然後等電掉到設定的12.2v時才會再開啟充電
最大的特點是充滿電後,整個110V充電器的電源完全切斷,待機時用的是電池的電
所以不會有你說的這個問題,電池會一直處於活動的狀態,這也是我要買這個回來試的主因
一般市面的自動充電器,充滿電後,充電器還是在吃電,反而電池完全沒有在活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有備用機車電池,能分享購買連結嗎?

XH-M601 蓄電池充電控制板 12V智能充電器電源控制板自動充電停電

楼主:
簡單撿塊木板就把這個自動充電器組好了
110V充電器的電源接到板子的繼電器位置
拿這個容量已經很小的故障12v小電池來實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XH-M601 蓄電池充電控制板 12V智能充電器電源控制板自動充電停電

想請您幫忙測試一下,在線路板完全不接電池的狀態下,受繼電器控制的兩個接點,是ON還是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您幫忙測試一下,在線路板完全不接電池的狀態下,受繼電器控制的兩個接點,是ON還是OFF? ...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