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GTX1050TI 4G (OEM) 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28):
賭了一張 MSI GTX1050TI 4G (OEM) 賣家表示 : 無畫面輸出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其餘無短路現象

目檢正反面時發現...顯存主控是RT8120A有被更換過(原始應該是GS72V3),感覺大事不妙

內顯掛環境測試...
果然烏鴉嘴再次驗證 ,顯存全部報錯,研判當時應該是顯存供電異常導致核心內部顯存控制器掛了

看這手邊有幾張料版但是核心是好的,於是開始拿壞版核心找出合適溫度
於是得出結論~
底熱330度烤1小時
直風熱風槍 溫度280度 風速90 距離核心約1.5公分直吹
核心底部有焊油些微溢出,鑷子輕推回彈焊接完成

使用顯微鏡觀察底部錫球,均都完美焊接在PCB版上
且偷懶使用檢測儀器觀察燈號有無沒亮起(虛焊)

上機點亮,MATS 均都PASS,壓力測試也都可以順利通過
更換核心讓該特殊外觀卡炸屍復活 ,至此維修順利結束

美照一張!!

* 這次算個里程碑了,用手持熱風槍完成核心BGA重植
不過貌似到1080規模核心這方式就很危險了,現在目前只敢處理1050大小核心
有機會可以來焊接1060級別的試試看

网友A:
恭喜Q大完修,mount BGA要注意通風、排風控管

@@熊熊想到前輩Kais大的土炮示意圖,看到圖濃烈的味道就出來了~~

网友B:
想請問一般的風槍有辦法這樣撐住持續加熱一小時嗎?
還是如果打算做類似的事情,風槍方面會需要特別注意甚麼標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Q大完修,mount BGA要注意通風、排風控管

@@熊熊想到前輩Kais大的土炮示意圖,看到圖濃烈的味道就出來 ...

我焊接的時候在板子上用細毛刷,刷薄薄一層的助焊劑
而且在操作的時候窗戶打開,電風扇開微風,基本上完全沒有什麼煙跑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問一般的風槍有辦法這樣撐住持續加熱一小時嗎?
還是如果打算做類似的事情,風槍方面會需要特別注意甚麼 ...

自己測試~直風風槍才能焊的動
然後一定要開底熱台,先烤個一個小時左右,全程330-350這樣
操作一個小時基本上核心高機率會暴斃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測試~直風風槍才能焊的動
然後一定要開底熱台,先烤個一個小時左右,全程330-350這樣
操作一個小時基 ...

了解,感謝您回復,之後有機會來嘗試看看,說不定又打開了另一道大門

网友:
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其餘無短路現象,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