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光牌ALEX免治馬桶主機板一直燒保險絲

楼主(2023-10-29):
這是電光牌免治馬桶的電源板,看起來就很簡單,想請教一下:照片中的電容、突波器,繼電器、薄膜電容。我都換過了為什麼一上電就爆保險絲,爆了快十個'。

還有可能還有哪個零件出問題呢?
我的電源板是因為台電停電後復電才出現故障的

网友:
你換下的元件確定多是壞的嗎?
U3 Q2 9D 先確認元件好壞再動手吧!

网友:
大哥 別鬧了

背面電路 AC兩支腳都快短路了
哥黑白舞了去, 就不只是燒保險絲...

网友:
貼圖違規

网友:
大概率 U3 Q2 壞了
請問 J1 是接什麼的??~

网友:
很殘酷地說~這帖注定要回收了! 原因: 橫向圖片、貼圖方式錯誤。

樓主UID不是新人了,但還是建議樓主先到貼圖練習區複習一下板規與貼圖規則。

另外保險絲一直爆,表示板子反覆告知你一個訊息: 還有短路沒有排除。

建議您先到"電源供應維修技術"爬文,另外燒保險絲建議可裝無熔絲開關,雖然保險絲不貴,10顆也是成本。

參考這帖:
樹昌CS-300電源供應器無5VSB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06-1-1.html

网友:
肯定是有零件短路了,找看看有沒有拆機板

网友:
未依版規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