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iRobot Roomba 650 掃地機 ERR3 故障碼 修復

楼主(2023-10-30):
iRobot Roomba 650 掃地機 ERR3 故障碼 修復

幫鄰居購買iRobot Roomba 692 掃地機,覺得好用,剛好網上一台iRobot Roomba 650 掃地機 ERR3 故障碼 售價450元
確實是故障碼ERR3,但有拆裝過少部分螺絲,換新電池仍是故障

背面型號

電池型號

用去漬油清潔紅圈處及用導片去除銅綠及補焊電池接點及小電容

因為不知道是否能修復就沒有拍照

請看網上討論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8&t=2832850

感謝老大提供本園地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网友A:
個人提供一些經驗供樓主參考:

1. 首先確認電池的電壓是否正常?
    電壓應在10-15V之間,如果出現ERR3,表示電壓不在正常範圍,而且通常是過低…
2. 由樓主PO出的第一張照片中,上蓋安裝錯誤,如下圖:

上蓋安裝錯誤

上蓋安裝錯誤

    正確的應該是這樣

正確安裝位置

正確安裝位置

    如果按鍵被強制按著,會出現錯誤的開機狀態,導致錯誤。
3. 安裝電池後,可以再次強制重置 ,同時按住"SPOT"與"DOCK"數秒,待機器重置。
    即使正常充電完畢(亮綠燈)之後,仍然可以重複幾次,
    尤其在安裝新電池充電完成後,它依然會亮橘燈(充電中)。

以上幾個建議,供樓主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提供一些經驗供樓主參考:

1. 首先確認電池的電壓是否正常?

您好
照片是賣家提供照片、拆裝過少部分螺絲,
修復後就正常也沒做重置動作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