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5VM bios 損壞無法開機

楼主(2023-10-30):
家人的舊款筆電 K45VM,bios 一直沒更新,
ASUS 提供的舊版 bios 工具只能在 win8/7 使用,
我手賤,硬找了新版程式在 win10 使用,但其實是不支援這款筆電,
所以升級程式跑完進度條後就當機了,
然後就開不了機了,
bios 應該是已經壞了,
想拆板子直接燒錄,
請問有大大手邊有 8M 的 dump bios 嗎?
謝謝!!

楼主:
SPI FLASH 上的型號是 MX25L6406E,(瑤杰電子專用版檢測到的型號是 MX25L6405D,why??)
win10 環境下,
CH341 + NeoProgrammer 2.2.0.10 燒錄顯示成功,

空板+記憶體,插上電源,

按開機鍵,power led 亮,風扇轉了幾秒,然後就停了,燈還是亮著,
再按電源鍵,燈滅,

再次按電源鍵可重複上述現象,但是接上螢幕也沒畫面,不知何故?

還是 空板+記憶體 這樣不能測開機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SPI FLASH 上的型號是 MX25L6406E,(瑤杰電子專用版檢測到的型號是 MX25L6405D,why??)
win10 環境下,
C ...

重覆燒錄了幾次,可以開機了,謝謝大大的支援

网友A:
請問燒錄夾好用嗎?因為有網友說容易燒錄失敗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燒錄夾好用嗎?因為有網友說容易燒錄失敗不敢下手

非常方便,而且設計得很好,夾子金手指有隔間,所以不容易短路,重點是還很便宜,蝦皮 100左右,淘寶更便宜,只要買燒錄器(編程器)跟 SOP8 夾子就可以了

這裡的教學很清楚,
https://taiwankid-computer.blogspot.com/2019/10/biosch341abios.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方便,而且設計得很好,夾子金手指有隔間,所以不容易短路,重點是還很便宜,蝦皮 100左右,淘寶更便 ...

上面大大提供的232版 bios 就是穩定版,
我更新到 234 之後,開機就 無法正常讀取 光碟轉接架上的 2.5"HDD ,
會聽到 hdd 馬達啟動聲,喀一下,然後一直重開機,
後來降回 233 還是有問題,降回 232 才正常,真的是手殘,沒事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