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5UJ651T畫面變色

楼主(2023-10-30):
LG 55UJ651T畫面下方會反覆的變色,一下正常一下又變色,最上方則不變,如圖
請教前輩們是哪出問題?感謝

网友A:
唉!又是面板不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又是面板不良了

面板不良跟破屏機,可以湊成一台嗎?
我有一台LG 55的破屏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面板不良跟破屏機,可以湊成一台嗎?
我有一台LG 55的破屏機

這不茅盾嗎?破屏是屏壞了還換了面板不良的 怎搞啊 況且面板型號不一定相同 怎搞啊 這樣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不茅盾嗎?破屏是屏壞了還換了面板不良的 怎搞啊 況且面板型號不一定相同 怎搞啊 這樣問  ...

嗯,想錯了~
破屏機要怎麼處理丫
丟了覺得可惜
留著又佔空間
{n_0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想錯了~
破屏機要怎麼處理丫
丟了覺得可惜

覺得可惜的話就拿去回收場賣了唄

网友:
我也有一台這樣情況的顯示器,估計是主板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