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GW GDM-398 固緯電表不顯示維修實例 Part Ⅰ

楼主(2023-10-30):
這台電表是一位很兇的會員的,據他所述這台是他以前跟另一位會員購買的,不過用著用著螢幕的字越來越淡,最後字都看不見了,他深知拿來給我修的代價就是不管我修不修的好都歸我,今天剛好有空就動手試一下好了。

▼這台電表裡面就如下︰

▼1000V 0.6A保險絲掛了,不過這不是螢幕不顯示的原因,等修好之後再找一個換上。

▼我以前就跟大家提過,半導體算是半永久性的元件,但是電容是有壽命的,所以修老機器我一般的做法就是把電解電容都給換了再說,否則很有可能怎麼修都不正常,GDM-398 電表正反面共有8個10uF 16V SMD電容跟1個4.7uF 25V SMD電容。

▼換上夜行衣去烏骨雞學姐的倉庫行竊~~,她還真的有日本電容大廠 ELNA的SMD 電容耶!而且容量跟耐壓都相同。

▼我眼力很差,費了洪荒之力才把8個10uF 16V SMD電容給換上。

▼開機測試一下!結果莫名其妙就顯示了。

那4.7uF 25V呢?就在我要拿起它時,在我眼前一跳就不見了,明天再來弄一個。

▼這台電表有點怪,一般轉盤的電表在左邊OFF 檔後應該是不能再往下轉的,不過這一台卻可以。

▼而且可以一檔一檔往左轉,直到EF 檔前才不能轉,問會員他說他買來就這樣了,真是奇怪的電表。

還沒修好之前千萬不要去調電表上的半固定電阻,修好之後也要有服務手冊再來調,否則越調越不準的機率很高。
不知道有沒有會員有收集這台電表的服務手冊?我可以順手幫它校正一下當Part Ⅱ。

网友A:
很兇的會員(X)
很胸的會員(O)

网友B:
這種SMD電容,真難換,用轉的,又會把銅鉑轉起來,

网友C:
老大:"半導體算是半永久性的元件,但是電容是有壽命的,所以修老機器我一般的做法就是把電解電容都給換了再說,否則很有可能怎麼修都不正常" ,
換掉掃地機充電座3顆電解電容就可歸位充電,

非常感謝開示,
不是電子專科,喜歡動手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SMD電容,真難換,用轉的,又會把銅鉑轉起來,

這一帖看完就有譜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884-1-1.html

用扭的會把銅箔給掀了,要破壞就是用剪的,用鋒利的斜口鉗貼著SMD 電容底部塑膠的上方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半導體算是半永久性的元件,但是電容是有壽命的,所以修老機器我一般的做法就是把電解電容都給換了再 ...

大廠的電容規格書都會標示使用時數,只是小廠不會標示。
老機器換掉電容再開始修的成功率較大,很多東西我都是電容換一換就好了。

网友D:
這個外型一看就覺得很像 UNI-T 的,只是顏色不同...

OEM 機型對照 請參考,資料來源: https://www.elektroda.pl/ 討論區

...果然... 我也有表中的某一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兇的會員(X)
很胸的會員(O)

我也在期待很胸的會員(O)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一帖看完就有譜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884-1-1.html

多謝老大開釋,小弟還在想要用烙鐵還是風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謝老大開釋,小弟還在想要用烙鐵還是風槍拆

以前我在拆DIP 型的電容時,如果數量太多會用錫爐,我層經拆到一半爆電容。
以前我也曾用熱風槍拆這種SMD 電容時爆電容,就是鋁殼爆開,但是引腳還在電路板。

有21樓那種專用烙鐵是最好用的,不過太昂貴了,再加上一般使用者用的少,用裸端子改裝一下也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外型一看就覺得很像 UNI-T 的,只是顏色不同...

OEM 機型對照 請參考,資料來源: https://www.elektro ...

固緯中低階電表很早就都是貼牌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帖看完就有譜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884-1-1.html

我懂你的譜了,我還是選擇下次用二刀流好了,或是雙人組合

网友:
樓上有賣場的小白又出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帖看完就有譜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884-1-1.html

我也分享一個

家裡的太陽能搖頭財神也不搖了 裡面只有線圈跟電容

換了電容之後就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