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G2220HDA 液晶螢幕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30):
BenQ G2220HDA 液晶螢幕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BenQ G2220HDA

2.故障情形~有過電但是按開機鍵無反應,消耗功率有0.37W

3.拆下所有機板

4.檢測按鍵開關全數氧化不導通,更換新品後成功開機

5.考量主板小電容已出廠使用14年了,故全數更新保證信號處理穩定性

6.完修測試照

网友A:
恭喜W大完修~

Benq真的耐用!! 這台偏光膜似乎也到了該換的地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W大完修~

Benq真的耐用!! 這台偏光膜似乎也到了該換的地步了?!

面板邊緣泛白,小弟覺得有可能是濾色片退化,可能要看手上是否有小塊偏光膜來測試

小弟的悲慘經驗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2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W大完修~

Benq真的耐用!! 這台偏光膜似乎也到了該換的地步了?!

這台內、外偏光膜沒有劣化變質品質優良。

面板四周邊框白化是內部液晶老化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邊緣泛白,小弟覺得有可能是濾色片退化,可能要看手上是否有小塊偏光膜來測試

小弟的悲慘經驗

這台內、外偏光膜沒有劣化變質品質優良。

面板四周邊框白化是內部液晶老化所致。

网友:
wet前輩維修真是細心。佩服!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