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 X6620G (Q77H2-AD) 求助 BIOS

楼主(2023-10-31):
ACER  主機 V X6620G 主板型號  ( Q77H2-AD )

有試過  不同機型同主板型號  可開機 跟我這 BIOS - ME 長度不一樣 求助修改 謝謝

MX25L6406E(原).part1.rar

2.93 MB, 下載次數: 7

MX25L6406E(原).part2.rar

1.48 MB, 下載次數: 6

网友:
Acer Veriton X6620G Q77H2-AD.rar (4.13 MB, 下載次數: 9)
試試這版看看

楼主:
這 BIOS 可開機 - 可是顯示在 BIOS 設定內 不是 X6620G 原型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 BIOS 可開機 - 可是顯示在 BIOS 設定內 不是 X6620G 原型號

網路上 官網上版本都跟你原來的不同
一個寫在ME裡 一個寫在BIOS裡
也找不到可用的ME
如果這版能用就加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 官網上版本都跟你原來的不同
一個寫在ME裡 一個寫在BIOS裡
也找不到可用的ME

官網  ACER  Veriton X6620G 有 BIOS 更新檔 - 無法從這 BIOS 修改嗎 ?

無法那就只能用這個了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網  ACER  Veriton X6620G 有 BIOS 更新檔 - 無法從這 BIOS 修改嗎 ?

無法那就只能用這個了  謝謝

官網的不包含ME 網路找的檔案都太大

网友:
修改BIOS需要專業的人

网友:
都是些老的主機板在折騰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