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廠牌型號] 無葉手持風扇維修

楼主(2023-10-31):
手持無葉風扇,外觀無任何廠牌型號標示。
故障狀況:按下開關,開關上的顯示燈會亮,按三次會熄滅,可能是三段式風扇。風扇完全不轉。

使用跟學姊買的132合一工具組,裡面附有很多翹片。
這風扇只有卡榫,這也是我第一次拆機沒壞卡榫。

拆開後發現裡面還是有個小風扇,軸心(圖片中黃色箭頭位置)卡了不少頭髮。
清除頭髮後就能順利轉動。
裝回外殼,完修。

网友A:
我很好奇為什麼會有毛髮跑進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為什麼會有毛髮跑進去?呵呵

毛髮外觀看來是 短直頭髮 不超過2公分。
這種短髮很容易就從入風口吸入。

根據我猜測:
如果剛剪完頭髮,又拿電扇在頭部吹風,被吹落的頭髮順勢就會被手柄處的入風口吸入。
這麼短的頭髮可以被捲在風扇軸上,而且還很多,才出乎意料之外。

网友:
有可能是在裡面被扯斷的,原物主可能髮質很軟

网友B:
這類無葉風扇,其實我蠻不推的~
風小又浪費電,效率不佳!!
遇到這種,我都直接拆了,不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類無葉風扇,其實我蠻不推的~
風小又浪費電,效率不佳!!
遇到這種,我都直接拆了,不修~ ...

有的人的興趣就是喜歡動動手拆拆裝裝,包括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人的興趣就是喜歡動動手拆拆裝裝,包括我也是。

我也拆了一支,本來想改成小打磨機,放著放著就懶了

网友:
我也有一支無葉風扇,轉動時聲音好大好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