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NI-T 優利德 UT61E DC 電壓不準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31):
這台UNI-T 優利德 UT61E也是那位很兇的會員拿來的,據他說的原因就是突然DC 不準了。
我測了一下DC 的確不準,少了約1V 左右,不過其它檔位倒是沒問題,那就校正一下就可以了。
▼打開後蓋就發現驚喜點,左邊藍色的多圈半固定電阻就是它,因為有標示。

▼要調整儘量使用原本的探棒減少誤差,拿出上次購買的校正模組,這樣夠準了吧!

▼測試一下電阻值也是過關。

▼把模組跳jump 5V再試一次。

開始裝機,裝機後再試一次。

手上電表太多了,這台下次還給他好了。

大家有沒有注意他把電流插座用貼紙封起來了?那台固緯GDM-398 保險絲燒了,也燒了其它地方,還要找時間找問題。

网友A:
UT-61E,
小弟剛到論譠時61E剛出,
那時手上只有電子街買的垃圾百元830B,
站上大佬紛紛入手61E,
又改背光有的沒的,
那時租屋打工又背著助學貸款,
這台電表的價格當年根本無法想像,
一轉眼十幾年過去了,
倒是在社區回收場撿過幾台數位電表,
幾位站上大佬也贈過維修神器,
現在小弟手上常用的反而是驗電筆佐鉤錶跟寶工MT-2007N,
UT-61E我還是把他留在回憶中就好,
量電池電壓跟幫老闆驗屋才是小弟真正的生活啊...

网友A:
大大請教一下,
之前看對岸論譠在討論這些模組,
都說要用獨立電源(電池)才不會影响,
還是像你用電源供應器也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61E,
小弟剛到論譠時61E剛出,
那時手上只有電子街買的垃圾百元830B,

要便宜就是買大陸的電表,好不好買過的人都知道,以前烏骨雞也賣大陸勝利牌的電表,不過出了幾次鎚就怕了,大陸的電表還是讓別人賣吧!
退休後就在家修心養性,平時用最多的反而是那台SANWA YX-360TRF 指針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教一下,
之前看對岸論譠在討論這些模組,
都說要用獨立電源(電池)才不會影响,

如果要校正更多位數的高檔電表最好就用電池,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如果只是要校正像UT61E 這種等級的電表.........那就隨便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校正更多位數的高檔電表最好就用電池,這才是正確的做法。
如果只是要校正像UT61E 這種等級的電表. ...
像UT61E 這種等級的電表.........那就隨便啦!

同理可證,
小弟回憶中的電表是隨便等級的,
不過我都只量量汽車電瓶,
量量插座跟布雷甲110/220/380/漏電/抓短路,
真的是隨便就好了.

网友:
其實不是專業的,就買普通的千元數字電表和一個指針電表就夠了。哈哈!

网友B:
買手持電表的人99%都是量有沒有導通、有沒有電、大約多少電壓而已,花大錢沒必要

网友C:
我心裡有大問號   電壓怎會跑這麼多  而且還只是調校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心裡有大問號   電壓怎會跑這麼多  而且還只是調校處理

其實那個多圈的半固定電阻嫌疑很大。

网友:
的确,表多也是蛮烦恼的。像俺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家伙,好表子大多时间是束之高阁。想象蛮浪费的。。。不过,没有的话,担心哪天又要用到了。总之,这年纪对啥都感兴趣,又有心无力;啥都要,啥都不想扔……(๑‾᷅^‾᷅๑)

网友:
非科生,全在站上學的,目前含指針表共有4個電表,只有一個最爛的賓x數字電表.是自己買的,其餘全是站上資源取得,有感電錶優劣差很大。

以前diy使用電壓表,總是怪怪的,壓值好像參考用的,也不會校正,電錶也沒校正,誤差不小,用起來很不踏實。

近來diy許多過時電器改鋰電池,從站上學習很多有關鋰電池的知識,也學會了用適配器改電壓當充電器,才深刻體驗到電壓值準確的重要性,更感謝專炸老師給我的hp-3457A高精準電表,全部校正後,準不準一目了然,使用上方便多了,謝謝站長,專炸老師以及站上老師.前輩們!感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買手持電表的人99%都是量有沒有導通、有沒有電、大約多少電壓而已,花大錢沒必要 ...

我同事在測9V電池6F22基本上連電表都不用拿出來,
他都用舌頭...
會麻就是有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在測9V電池6F22基本上連電表都不用拿出來,
他都用舌頭...
會麻就是有電. ...

哈哈,這是我小時候的方法,有電的時候會有一股特別味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同事在測9V電池6F22基本上連電表都不用拿出來,
他都用舌頭...
會麻就是有電. ...

小時候沒有電表, 我也是這麼試...

网友:
想起二十幾年前.當時作汽車百貨.用的電表是宇鋒的指針電表就如前輩說;(只看有沒有電),5歲的小女兒拿著問媽媽兩個探筆.要插哪?媽媽開玩笑地回;插在你的鼻孔啊!結果他哭了,問他為什麼哭?回;那我的頭不就會冒煙了。

网友D:
沒收會員固緯退人家優德利
那位粉兇的會員看到這兩帖
我看橡皮人腳底要穿溜冰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收會員固緯退人家優德利
那位粉兇的會員看到這兩帖
我看橡皮人腳底要穿溜冰鞋 ...

其實這類電表裡面就一個IC,什麼功能都整到裡面,運氣好的壞了其中一個功能還能用,更多情況壞其中一個功能就全部都不能用。
這台是LCD 無顯示有機會修好,可惜能顯示了還有其它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收會員固緯退人家優德利
那位粉兇的會員看到這兩帖
我看橡皮人腳底要穿溜冰鞋 ...

我看到 固緯上的輸入腳有比較堅持  沒偷保護元件

网友E:
影響 UT61E 電壓測量準確度的電路有二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參考電壓:

ES53922 內部有一個帶隙(Bandgap)電路,可以產生穩定的參考電壓,這個參考電壓由 pin 37 VRH 送出,典型值是 -1.2V (-1.23V),溫度係數是 70ppm/度C,但這個參考電壓雖然蠻穩定,但每一顆 IC 生產出來的電壓卻可能並不一致,範圍在 -1.3 ~ -1.1V 之間,因此,會利用外部分壓電阻加以調節,以取得準確的數值。

pin 38 VR 是 A/D 所需的參考電壓輸入,它需要的電壓是 -100 mV,因此 VRH 的輸出,經 R15 90.9K 與 R16 9.9K + VR1 1K 構成的分壓網路,調整 VR1 以取得精確的 100 mV 送給 pin 38 VR。

第二部份是電壓輸入端的分壓電阻:

DC 電壓量測檔位有以下檔位

220.00 mV : 電壓輸入直接送入 A/D,不經分壓電壓

2.2000 V : R34 10M 與 pin 26 VR2 上的 R11 1.1111M 構成 10:1 分壓
22.000 V : R34 10M 與 pin 26 VR3 上的 R10 101.01K 構成 100:1 分壓
220.00 V : R34 10M 與 pin 26 VR4 上的 R9  10.010K 構成 1000:1 分壓
2200.0 V : R34 10M 與 pin 26 VR5 上的 R8  1.0001K 構成 10000:1 分壓
雖然這個檔位理論上可以到 2200V,但整體電路、電路板布局(尤其是相關的爬電距離)、用料等的限制,產品規格只支援到 1000V。

分壓電阻上可能還並聯有小的微調電容器,以調節 AC 量測時的頻率響應,這個道理跟示波器10:1探棒上的微調電容作用一樣。

分壓計算表
(10M+1.1111M)/1.1111M=10
(10M+101.01K)/101.01K=100
(10M+10.010K)/10.010K=1000
(10M+1.0001K)/1.0001K=10000

參考電壓調整部份的電阻與可變電阻,因為有可變電阻調節,因此準確度要求雖然不高,但必需要有高的穩定度,包括溫度穩定度與長期穩定度。 溫度穩定度方面,指的是要有低的溫度係數,如果溫度係數的絕對數值不夠小,至少這幾顆電阻與可變電阻的溫度係數要相當接近,才能有穩定的分壓比。

除了參考電壓這部份,還有一個影響電壓測量準確度的就是分壓電阻
UT61E 的分壓是這樣的

220.00 mV : 電壓輸入直接送入 A/D,不經分壓電壓

2.2000 V : R34 10M 與 pin 26 VR2 上的 R11 1.1111M 構成 10:1 分壓
22.000 V : R34 10M 與 pin 26 VR3 上的 R10 101.01K 構成 100:1 分壓
220.00 V : R34 10M 與 pin 26 VR4 上的 R9  10.010K 構成 1000:1 分壓
2200.0 V : R34 10M 與 pin 26 VR5 上的 R8  1.0001K 構成 10000:1 分壓

分壓計算表
(10M+1.1111M):1.1111M=10:1
(10M+101.01K):101.01K=100:1
(10M+10.010K):10.010K=1000:1
(10M+1.0001K):1.0001K=10000:1

一般電阻通常只注意誤差,大致上 1% 電阻的溫度係數會比 5% 的低,至於誤差更小的精密電阻,還經常會單獨標示溫度係數。
UT61E 電壓檔位的誤差在 0.1% 左右,因此,所用電阻的誤差需要在 0.1% 以內才行。

在桌上型三用電表中,這些電阻分壓網路通常用的是封裝在陶瓷片中的薄膜電阻,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分壓的精準度有可能數十年都還能保持。
但如果電阻材質的長期穩定性不夠,或是封裝材質的氣密性不夠,經過多年環境的影響之後,不免會陸續產生飄移。 無論是參考電壓部分的分壓電阻與電壓輸入的分壓電阻產生飄移,都會造成量測的誤差。

我的問題:

也有其他的三用電表採用這樣的電阻分壓的,這些特殊數值的高精密電阻 1.1111M, 101.01K, 10.010K, 1.0001K,無論是 .01% 0.02% 0.05% 或 0.1% 的誤差,找過淘寶,但一直都沒有找到,不知道哪裡有零售管道?  (尤其是 1.1111M 與 101.01K 這二顆。 1.0001K 可用 1K 代用,只差 0.01%; 10.010K 用 10K 代用,誤差 0.1%) 。

分壓電阻的其他資訊:

曾經找過我所用電錶的廠商,請求更換已漂移的電阻並校正,廠商收件檢測後回報說這是舊設計,目前不使用這種料件,已沒有材料可以維修。

淘寶雖有廠家可以接受訂製,精密度也可以到 0.01%,但需要一定的數量,高精密電阻價格不低,每一種訂製數十顆也不便宜。

精密十進分壓比率電阻陣列的經典生產廠商是 Caddock,有各式阻值的電阻排,很多高檔電錶都有採用,經典型號是 1776 系列,其中就有從 10M 到 1.0001K 的全部所需電阻的型式,但問題是接腳未必適合舊有的三用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影響 UT61E 電壓測量準確度的電路有二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參考電壓:

我倒是沒有看這台是用那個IC?不過這類電表都有附加功能,像溫度、電容、頻率等等,這些大多也是靠半固定電阻"校正"。
因為電表主人表示這台電表就只是拿來測電壓,也不是經常使用,放置了一段時間才發現DC 不準,如果真的壞在分壓電阻,我想也不要修了。

以前有一位朋友請烏骨雞學姐幫他賣一些他在香港收起來的開發部門零組件,裡面有些Agilent 的板子,當時的貨實在太多,我就只挑一小部份並沒有全部拿回家,現在想想很可惜,當時我如果全部拿回來,烏骨雞學姐應該可發筆小財,因為後來才發現很多人買這種不知好壞+不退不換的Agilent 板子。
Agilent 是儀表大廠,板子上面的電子零件都是高檔品,有燒毀零件的人整片買回去拆比買新的還划算。

网友:
61e  如果電流檔位的內阻 能夠小 基本上cp值算高

可惜uA mA 內阻太高 導致量測某些升壓 IC 的電流起不來

就變成一個雞勒的檔位

网友E:
前面一篇整理文字不慎,有些部分重覆複製了,不好意思。

如果要判斷分壓電壓是否數值飄移,除了可以直接測量之外(但板上直接測量有可能受到所接電路的影響,尤其是大阻值的),也可以分別在不同檔位進行測量,看看各檔位的誤差是否超出範圍。

由於電壓源/電源供應器電壓輸出能力有限,為了測量較高檔位,必要時需要手動換檔。

測試的例子:

分別對二台的測試可以看到:

表1 TES Prova 803 已使用25~30年,基本精度是 0.04%,600mV 檔位的誤差規格是 0.04%+6dgts,測量 100mV 有 0.07% 誤差尚在規格之內,6V 檔位約有 0.5% 誤差,60V 檔位約有 1% 誤差,600V 檔位有 0.2% 誤差,可見分壓電阻的漂移,尤其 6V 與 60V 這二個檔位分壓電阻的漂移甚大。此型採用的分壓電阻,高側的 10M 是瓷片式,穩定度應該蠻高,但低側 1.111M 以下的,外觀如同金屬膜電阻,數值漂移的就是這幾個。

表2 UNI-T UT151F 購入5年以內,基本精度是 0.05%,1000V檔位精度 0.15%+5dgts,因此以1000V檔位對25V測量誤差雖達0.31%,但仍在規格之內。

註1: Prova 803 的基本精度多年都是 0.04%,但近年在網上看到的資料已是 0.1%,應該是更換新一代設計後的規格。
註2: 此台 UT151F 為舊版,最高檔位1000V,有電容、hFE測試專用孔。新版最高檔位改為600V,hFE廢除改增ACmV檔位。
註3: 電壓源 MMB3.0 ,基本精度 0.01%。 25.xxV 的電壓經二台參考電錶(基本精度0.012%與0.025%)驗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一篇整理文字不慎,有些部分重覆複製了,不好意思。

如果要判斷分壓電壓是否數值飄移,除了可以直接測 ...

Prova 803早年我也有買一台,不過我這台並不耐用,近期還拆轉盤上的接觸銅片給會員,不知道最後會員修好了沒?

网友: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Prova 這台曾是我主要使用的電表,50V檔位的精度先開始些許變化,後來其它檔位也開始變化,才讓它退下,改用其它電表。放了一段時間,誤差變得越來越大了。

它有優點也有缺點。 每 0.8 秒才會更新一次數值,可說頗為緩慢,一些按鍵也需跟隨這節奏,太快無效。如果二通道同時使用,則每一通道各 1.6 秒更新一次數值。但它的優點是讀數穩定,讀出的數值一般一次到位,不像許多較低位的三用電表的讀數還要跳二、三次,才最終到位。 電流檔位從 uA mA 到 10A,檔位範圍蠻大,電流檔內阻頗低,測量電流時的插入影響很小。

它的彈片在塑膠盤上卡的很不緊,拆機時此部分必須小心,否則彈片掉下來,就不確定該裝在什麼位置,還好現在網路發達,網上已有圖片可參考。

UF61E 應該是優利德最暢銷的機型之一,網上資料很多。 至於 UT151F 這台則相當少看到,當初剛用淘寶,目的是找四位半、精度在 0.1% 以內的電表,發現它是最便宜的,就先買來用了。 UT151F 有一個很奇特的功能訴求,這是一台號稱防燒的萬用表,不會因不慎燒斷保險絲而罷工,因為它根本沒有保險絲,全靠 PPTC 來防護。不過由於 PPTC 是有一定電阻值的,這對測量電壓時沒有什麼影響,但卻造成電流檔位的內阻較一般電表大了許多,插入造成的壓降及影響頗大,因此並適合測量電流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