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65T 無法開機 無待機燈號

楼主(2023-10-31):
JVC 65T 看到一半突然碰一聲 之後就無法開機 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本來猜想是爆電容 但拆開後電源板無明顯燒焦痕跡(味道)及爆電容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好大一片
測試電源輸出皆無任何輸出 5V待機也沒有
保險絲部分皆正常
這四顆大電容測量有160V左右輸出
這顆變壓器輸入端一樣有160V的電
但輸出部分沒有測到任何電壓
想請問變壓器這部分是正常的嗎?
5V部分的小電容都有換過,四顆大顆的還沒換,想請問大概需朝哪方向查呢?
請各位先進給予查修方向!!感激不盡!!!!!
謝謝各位!

网友A:
版上有幾篇文章可以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31-1-1.html
請愛用搜索功能~
如果還不行~
請網上購買二手良板~
面版可能撐不了多久了~
建議不要花費太多時間去修理~
畢竟您也不清楚那個零件也內傷了~
有機率修了再修~
65吋重量真的不輕~
搬上搬下~很累人~
不小心撞到面版~整台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上有幾篇文章可以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31-1-1.html
請愛用搜索功能~

謝謝您的建議
目前會從電阻下去查起,謝謝您

网友B:
你用 直流電壓檔 量測  交流電壓
表示你的基礎能力不行  這也沒什麼  沒有輕視惡意想法

能將 不良原因  從整機收斂到局部一塊電路板內  這已是了不起成就
很基本 目測/測試電源輸出基本電壓/保險絲  請放手吧  你已盡力
我也推薦 2# 兩項建議

比較擔心的是 繼續下去 你會因沒有相關安全操作知識  造成更大危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 直流電壓檔 量測  交流電壓
表示你的基礎能力不行  這也沒什麼  沒有輕視惡意想法

謝謝您的建議,因為我印象中電容有分正負腳位,所以才用直流檔位下去量的‧

變壓器部分用AC量不出來,想說是經過電容後端了所以才會用同樣檔位DC下去量‧

想說慢慢學習,當作經驗,能力有限非專業自己會注意,真的無法就只好買拆機良品更換或直接放棄

謝謝各位建議

网友C:
淘寶有全新的電源版

网友:
我的LG顯示器也不能顯示了

网友:
這個牌子的顯示器第一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寶有全新的電源版

好的,目前有發現幾顆電阻異常,購買尚未到貨,如果還是不行會考慮購買整片電源板‧
謝謝您

网友D:
不知道 大大身在何處? 若在台中~

我手邊剛好有零件~ 有機會幫忙修復  供參考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 大大身在何處? 若在台中~

我手邊剛好有零件~ 有機會幫忙修復  供參考 謝謝 ...

你好,我在基隆,如果自己沒辦法修復,再私訊給您,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在基隆,如果自己沒辦法修復,再私訊給您,謝謝!

您好 基隆這樣就沒辦法,整機測試,會比較麻煩點了  希望能自修成功 謝謝

网友E:
我會查電源芯片有沒有電源
條件有沒有滿足
後端有沒有短路
這種變壓器不是傳統變壓器
不是拿電表就量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會查電源芯片有沒有電源
條件有沒有滿足
後端有沒有短路

你好,大概知道您的意思,謝謝您的經驗告知‧

网友F:
建議直接買一塊二手主板

网友:
顯示器液晶板摔壞的多,剩餘的主板基本沒用甩賣,買一塊不用很多錢.

网友:
反過來說,顯示器的主板壞的很少

网友G:
有需要主機板嗎?剛好有看到一片破屏的 65t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需要主機板嗎?剛好有看到一片破屏的 65t

你的積分好多

网友:
算是中生代會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需要主機板嗎?剛好有看到一片破屏的 65t

請問有電源板嗎?價位大概多少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直接買一塊二手主板

目前方案也是這樣,如果無法修復會考慮直接買二手的良板,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有電源板嗎?價位大概多少呢?謝謝!

價位大概一千元,有需要的話請這兩天內聯絡我,不然機器清掉了就沒有了,也是剛好看到有算是機會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價位大概一千元,有需要的話請這兩天內聯絡我,不然機器清掉了就沒有了,也是剛好看到有算是機會機會 ...

謝謝您!已發私訊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