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H310M PRO-VDH PLUS(MS-7C09) 3VSB短路 案例分享

楼主(2023-10-31):
品牌與型號: MSI H310M PRO-VDH PLUS(MS-7C09)

徵狀: 3VSB短路

檢修過程:

(1)目檢板子是否有刮傷?撞件?

量測到3VSB對地二極值完全短路,正常有對地二極值0.3XX。

(ˋ2)用3V 2.5A燒機,直接點在電感上。
用朦朧美熱像儀照整張板子,很幸運PCH涼涼的~沒事,只有3VSB電感旁 IC發熱。

找同樣為MSI板型(H310M PRO-VDH), 橋被打穿的翻車板

,移走3VSB的電感確認IC正常,立刻移植過來。

(3)上機測試並更新到最新版本BIOS

測試平台

command log

至此完修,歡迎討論與指教。

感謝收看,月底結束、月初開始,也請抽空餵養狗狗。

网友A:
好強的維修功力,請問樓主您如何焊上IC,小弟光焊個BIOS IC就像狗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強的維修功力,請問樓主您如何焊上IC,小弟光焊個BIOS IC就像狗啃的

貓大 過譽了!  片家~片家~不務正業,純分享自身經驗而已。

有引腳的封裝,先上新錫,用烙鐵加熱同時使用熱風槍加強,熱風槍不需要太熱或風量太大。

回焊時視封裝對焊點做拖平處理或預先上點錫並塗上助焊膏,熱風槍風量低一些,先預熱焊點再將IC放置定位

,若有錯位可以再上一點助焊膏熱風槍畫圓,等到熔點到了會自動歸位,可用鑷子輕碰確認。

大致上文字說明是這樣,實際要看IC引腳封裝、特性是否容易擊穿會有不同的工法對應。

周邊若是有塑料件,還要預先做耐熱處理,像是貼鋁箔紙、防焊膠帶。熱風槍風嘴也要視狀況更換。

网友:
初學者真的是一份珍貴資料

网友:
燒機用熱像儀看發熱的元器件很不錯,我沒這個工具用手摸也能找到故障點(需謹慎燙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