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美弗實業 奶瓶消毒器 型號 S605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23-11-01):
美弗實業 奶瓶消毒器 型號 S605  不過電維修

此篇供新入手學習的酷友同好共勉之  注意零件可不要拆除不裝偷工減料 以免發生更大的損壞

美弗實業 奶瓶消毒器 型號 S605 不過電
事由 :
客戶家裡電箱開關出問題 找朋友幫他處理 沒找專業的水電師傅
他朋友不知是大意 還是其他原因 不得而知 將家中插座送到 220V 的電壓 導致損壞
還好此奶瓶消毒器有裝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  突波器犧牲小我 顧全大我
所以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 很重要不能隨意拆除不裝

銘牌 :

機體 :

拆除後蓋後 底部照 :

電源板 :

控制板 :

負離子烘乾消毒 加熱送風管 :

主加熱板 用於蒸汽消毒 :

量測保險絲 已斷路 將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 一起拆下 能看到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旁已噴黑了 :

損壞的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是07D221K的

壓敏電阻(突波器) 側片照 能看到已經爆裂了 :

換上 保險絲與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 沒07D221K用TVR241代替 :

測試 負離子烘乾 :

測試 自動蒸氣烘乾 :

完修

网友A:
用241 太高了~
插到220V的電時~
不能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41 太高了~
插到220V的電時~
不能保護~

感謝指教
那小弟就很懷疑了 那221K 不是也太大嗎? 插到AC220V怎會起到保護作用?

我記得公司基板 用於AC110V的都裝241K的 AC220V的都裝471K的 難道公司的設計師 都設計錯誤零件

如下圖 規格表 241K的 AC最大連續工作電壓只能到AC150V 超過就不行了 紅框處

如有不對之處 還請多加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
那小弟就很懷疑了 那221K 不是也太大嗎? 插到AC220V怎會起到保護作用?

抱歉~
原來小弟把資料是看錯了--
感謝指正~

网友:
我遇到有的消毒鍋是加熱線圈上面有溫度保險絲燒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