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 如何把Win10的IE11加回來?

楼主(2023-11-01):
一直很駝烏心態的不想做Win10更新... 怕的就是IE11會不能用..
而留著IE11, 也只是因為IPCAM需要用到,,,

今天試著更新後... 跳出這個提示..

其實IE11還是在.. 是可以用其它方法繞過後使用..
但.. 除了用繞的... 有沒有其它方法可以把IE11加回來?

有試著要去置換 ieframe.dll,
但一直卡在存取權限的問題.. 沒辦法將舊檔案複製到 syswow64 & system32

對岸有人寫了 Win11/IE11一鍵恢復..
但.. 就是沒有 Win10/IE11一鍵恢復..

有沒有痞友在Win10, 有把IE11成功加回的經驗?

网友A:
有試過這個方法嗎
打開空白記事本,在內容輸入「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Visible=true」

接下來另存新檔到想要的位置,存檔類型選擇「所有檔案」,檔案名稱可以自行命名,範例是使用[IE11.vbs],記得不管什麼名稱的結尾都要是「.vbs」才可以。
最後透過 vbs 檔案腳本就可以快速開啟 IE 瀏覽器

网友:
實際測試,aa.vbs 放桌面、出現如上圖情形,被防毒程式阻止

网友:
有2種方式用IE開
1.Windows Edge 開啟IE 模式
Edge的設定->預設瀏覽器->允許在 Internet Explorer 模式中重新載入網站 (IE 模式) [允許後重啟Edge]
Edge設定搜尋框輸入IE,在[選取要在工具列上顯示的按鈕:]找到IE模式->啟用
之後只要是可以用IE模式的網站就點右上IE按鈕切換

2.以下內容貼到記事本,網址改成你要的,存成 IE.vbs 檔案
但IE我的最愛已被微軟強制導到用Edge開,只能複制網址貼到IE才能用

StartURL = "https://bbs.pigoo.com/"
set IE = 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
IE.Visible = true
IE.Navigate StartUR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這個方法嗎
打開空白記事本,在內容輸入「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Visible= ...

.VBS 的腳本方式, 就是牛說的其它方式... 這樣是可以啟動IE沒錯..
.VBS 有可能是牛最後使用的方法... 但不知道還有沒有其它方法..

國外也有些討論, 但也有可能真的回不去IE11了..
https://www.askwoody.com/forums/ ... ternet-explorer-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S 的腳本方式, 就是牛說的其它方式... 這樣是可以啟動IE沒錯..
.VBS 有可能是牛最後使用的方法... 但 ...

可以參考這篇
https://adersaytech.com/tutorial ... eep-using-ie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這篇
https://adersaytech.com/tutorial/kb-article/win10-win11-keep-using-ie11.html

10月份的更新, 似乎把.VBS的執行方式也擋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月份的更新, 似乎把.VBS的執行方式也擋掉了...

@PowerShell -ExecutionPolicy RemoteSigned -Command New-Object -COMObject 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 -Property @{Navigate2='about:blank'; Visible=1}
另存新檔 IE11.bat
存新檔到想要的位置,存檔類型選擇「所有檔案」

這個應該可以 WIN11可以開
儲存.vbs
Set objIE = 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
objIE.Navigate "very-old-site.example.com"
objIE.Visible = 1

Set ie = 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
ie.Navigate "about:blank"
ie.Visible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objIE = 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
objIE.Navigate "very-old-site.example.com ...

牛這個更新.. 擋到很澈底..
這個.VBS, 執行後..先是沒反應..

等很久後.. 一樣會跳出這個..

网友B:
換opera 瀏覽器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這個更新.. 擋到很澈底..
這個.VBS, 執行後.. 沒反應..

先把上面那個用記事本
儲存IE11.bat執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opera 瀏覽器行不

一般在網頁瀏覽, 用什麼瀏覽器都行, 牛有裝Firefox/Chrome

但舊的IPCAM是在IE安裝.OCX才能進入控制頁面..
用Firefox/Chrome, 只會卡在一片空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在網頁瀏覽, 用什麼瀏覽器都行, 牛有裝Firefox/Chrome

但舊的IPCAM是在IE安裝.OCX才能進入控制頁面. ...

那可能需要用C sharp自己開發一個wrapper 呼叫ocx再開ie
這個方法一直用
最近還沒聽到使用者反映問題
不過看到你這篇或許需要立馬巡視一下確保無虞
請教你的win10更到哪個build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上面那個用記事本
儲存IE11.bat執行一次

存成.bat執行, 無回應..

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cmd, 單步跑...
看起來.. 是被擋掉了..

頭有點抓破了.. 牛先停停, 再想想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需要用C sharp自己開發一個wrapper 呼叫ocx再開ie
這個方法一直用
最近還沒聽到使用者反映問題

目前是 22H2 (19045.3636)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 22H2 (19045.3636)

確認了幾台, 大部分是 22H2 19045.3570 或之前, 全部無法直接啟動 IE
wrapper 啟動 IE 則仍然執行順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是 22H2 (19045.3636)

另一台22H2 22621.2506 W11可以執行IE11

我打錯了應該是下面這樣

@PowerShell -ExecutionPolicy RemoteSigned -Command New-Object -COMObject 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 -Property @{Navigate2='about:blank'; Visible=1}
另存新檔 IE11.bat
存新檔到想要的位置,存檔類型選擇「所有檔案」

儲存.vbs
Set objIE = 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
objIE.Navigate "very-old-site.example.com"
objIE.Visible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台22H2 22621.2506 W11可以執行IE11

我打錯了應該是下面這樣

繼續抓頭... (苦笑)

牛正在找方法試著更換ieframe.dll..
一直卡在 system32/syswow64 拒絕存取...

另外... Win10也可能加入了ieframe.dll版本檢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繼續抓頭... (苦笑)

牛正在找方法試著更換ieframe.dll..

用PE系統進去更換

楼主:
有用Windows10的PE/命令列模式, 和WinPE系統,
都是檔案存取遭拒, 沒辨法覆寫...

用Ghost做Image檔後, 再用Ghost explorer去換檔案,
換完後, IE無法啟動,
regsvr32 ieframe.dll 會顯示版本不相容
22H2 (19045.3636) 大概也把換ieframe.dll這一招l鎖掉了..

沒步了...

PS: 牛原本用的 22H2 (19045.3448) IE11是可以直接正常啟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Windows10的PE/命令列模式, 和WinPE系統,
都是檔案存取遭拒, 沒辨法覆寫...

這篇參考看看
https://www.mytechgirl.com/tw/wi ... ows-11-mtg6688.html

楼主:
牛先還原到 22H2 19405.3448, 再來一步一步查...

17:12 Update: 退到 19045.3516 4# 的.VBS是可以開IE11的
17:20 Update: 昇到.3516, 置換回.3348的ieframe.dll, 是可以直接開IE11的

做兩顆一樣的系統碟, 用A碟開機, 再用DiskGenius去改B碟的ieframe.dll
改完後, 再換成用B碟開機測試...
這樣一步一步抓... 速度快多了!

18:04 Update: 昇到.3636, 置換回.3348的ieframe.dll, 是可以直接開IE11的
網際網路選項無法點選, 會出現這個錯誤..

就.. 先這樣子了...

网友:
如果沒記錯, IE11 最近的被封是10月份的安全性更新 KBxxxxxxx
移除它應該就可以開了
但這個方式不好, 除非以後都不更新

現在自己是用另一方式開
滑鼠右鍵 > 新增捷徑 > 填入以下內容, 就可以用捷徑開啟

C:\Windows\System32\mshta.exe javascript:open();close()

參考看看行不行?
但有個缺點, 網址不能點我的最愛開, 要自己打..

參考來源:
https://nosamu.medium.com/how-to ... n-2023-bdb632299822

网友:
俺一直在用Win10,暂停了升级。IE11仍旧在用,只要在Edge、IE11中设置一下,两者相安无事。

楼主:
Update:
參考 這一帖 , 問題已經獲得解決!

原則上, 只要更換ieframe.dll, 再做Enable_IE11 Patch, 就可以搞定了!
比較卡手的是.... ieframe.dll有系統保護機制, 要找到方法才換得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Update:
參考 這一帖 , 問題已經獲得解決!

看起來是還有其他潛藏的問題.
試驗過並非 KB5031356 或者 build# 的問題,
它自動更新到 'Windows 10 家用版 22H2 19045.3636 Windows Feature Experience Pack 1000.19053.1000.0,
又跳出提示 IE11 斷炊, 選擇不換EDGE瀏覽器, 提示7天後再來提醒
系統完全沒有替換任何 DLL, 純粹原裝

一直用的這個 VBS 測試, 都順利開 IE

'2023-NOV-01 testing
'Windows 10 家用版 22H2 19045.3570 Windows Feature Experience Pack 1000.19053.1000.0
'open IE11 is still working

'2023-NOV-03 testing
'Windows 10 家用版 22H2 19045.3636 Windows Feature Experience Pack 1000.19053.1000.0
'open IE11 is still working

Set ie = CreateObject("InternetExplorer.Application")
URL = "www.st.com"
ie.Navigate "about:blank"
ie.Navigate URL
ie.Visible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還有其他潛藏的問題.
試驗過並非 KB5031356 或者 build# 的問題,
它自動更新到 'Windows 10 家 ...

硬把IE加回來
牛目前試的結果, 都很OK!
IE是可以直接執行的, 不需要透過 .VBS 或是 .BAT

也都做完更新了!
另外, 有跑ByeBye Edge將Edge移掉.. IE也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把IE加回來
牛目前試的結果, 都很OK!
IE是可以直接執行的, 不需要透過 .VBS 或是 .BAT

老闆請問你的那個DLL有分享嗎
想看看它給了什麼IMPORT TABLE
為何這麼簡單就可擋了手工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闆請問你的那個DLL有分享嗎
想看看它給了什麼IMPORT TABLE
為何這麼簡單就可擋了手工啟動 ...

牛用的是22H2 19405.3348的DLL
system32.rar (2.83 MB, 下載次數: 3) syswow64.rar (2.44 MB, 下載次數: 3)

您如果有研究出來的話.. 要分享一下嘿!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用的是22H2 19405.3348的DLL

https://github.com/xiaolaba/VBA_ ... n/ieframe.dll_patch

ieframe.dll IMPORT TABLE 看似沒改過
底層改了, 暫時只有這樣, 還沒有詳細
另外 shdocvw.dll 則仍然使用同樣 COM 啟動 IE11, WIN10/WIN11 都沒問題
等待其他大神發現端倪

网友C:
弱弱的問一下, 試過在Chrome上使用IETab附加元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問一下, 試過在Chrome上使用IETab附加元件嗎?

牛用的是Firefox + IEtab, 可以直接跳到IE, 完全正常!

网友D:
edge 可以選擇 IE11 模式, 我公司的監視器主機的 web 元件只支援 IE11 , 所以 edge 要選擇 IE11 模式, 只是比較不方便, 不知道是不是我誤會你的意思

請參考

网友:
我家裡的部份是被迫便用 app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dge 可以選擇 IE11 模式, 我公司的監視器主機的 web 元件只支援 IE11 , 所以 edge 要選擇 IE11 模式, 只是 ...

IE模式的限制會愈來愈多!
由其是需要另外添加一些Plug-in才能用的設備..

Anyway.. 已經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