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天線是有斷掉嗎?

楼主(2023-11-03):
最近想要把這天線裝上去屋頂
我有試著在室外打開數位電視
接這天線試看看能否全部有畫面
結果只有華視那3台無線數位收的到
其它台幾乎沒訊號
請問這天線中間那是斷掉還是原本應該要接在哪的
有人知道嗎?
https://youtu.be/nXJjOMRR3-c

网友A:
饋電點這邊有條紅色的線是鏽沒有了,另外也要確認綠色的線是否還有導通。

這種是 VHF 類比電視天線你確定要拿來收 UHF 的數位電視信號?
雖然此天線主體為不鏽鋼但固定夾具是塑膠、天線饋電點是 FRP ,都已經經過多年的無情歲月摧殘難保下次刮大風就被吹散。

网友B:
  有沒有打算 DIY 一組簡易天線 [家中數位電視天線 (不知道是否在此發問) @ yoweichan], 少預算有樂趣又好用.

网友:
12cm 邊長雙四方形, 鐵線/銅線彎了一個給主任用, 2012年到現在還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饋電點這邊有條紅色的線是鏽沒有了,另外也要確認綠色的線是否還有導通。

我才不管它是VHF 類比天線還是 UHF 的數位天線
我只知道舊家有VHF 類比天線當時民視開播時
跑去買天線紙盒上面寫可收看民視
結果後來電視改成數位電視也還能全部收的到
只是舊家的天線有很多地方都是鐵做的
這個只是先拿來玩的(備用)
我就想試試看能否跟舊家一樣
弄好再打算裝上去或是把舊家鐵的部份
給換成這全部不會生鏽的天線的一些零件上去
如果真的有斷我也不知道該把線焊在哪
尾巴的塑膠我找一片東西鑽兩個洞鎖上去了
就是很好奇中間那樣是正常的嗎?
至於你劃綠色的線我會去注意一下
仔細看你劃的紅色線(中心線)是直接接另外一頭對吧?
若是紅色線(中心線)接好後還是一些頻道看不到再來打算買專門數位的天線
謝謝你解答我的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打算 DIY 一組簡易天線 [家中數位電視天線 (不知道是否在此發問) @ yoweichan], 少預算有樂趣又好 ...

哇!!找衣架DIY數位天線這個我沒辦法
如果是收音機的天線我還會這樣亂搞
數位電視我很怕機車或車子經過就給我馬賽克要不然就定格
這樣看電視會看的很辛苦
不過還是謝謝你給的資訊

网友C:
如同2樓 duke83 大講的,就是那樣的接法,17、18年也翻修家中的這支“對數週期天線”,那時那兩片藍色塑膠固定片風化的比樓主的還嚴重,上方的螺絲穿孔的最邊邊風化到不見,想了兩個禮拜,用兩根超過10公分的1吋水管各挖的10洞,然後重新組裝上,連天線連接頭也換新的

那時在類比頻道時代,可以清楚收看在UHF的空中大學節目,倒是VHF的民視會有疊影及雜訊,看的很難過

無線數位開播後也能清楚收到、看到UHF的頻道,當初開播時還收到音樂頻道(只有聲音沒有影像)

上面是國際牌電視的接收狀況,其接收強度 中視=公視>民視>台視>華視,天線對向竹子山方向,華視不管如何調整角度都是最差的,但還是能清析收看,比地方有線電視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同2樓 duke83 大講的,就是那樣的接法,17、18年也翻修家中的這支“對數週期天線”,那時那兩片藍色塑膠 ...

我家是用大通的全向性天線 華視一樣收訊很差

後來也有在板上問過許多前輩 也做了一些天線 華視還是一樣很差 ..... 那時候為了要看"我的婆婆怎麼這麼可愛"

前陣子家裡電視機壞掉 再買一台新的

裝上去每一台都能看的到 我才發現 原來之前大同電視的收訊盒 本來就有問題

= = 搞了半天是電視的問題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同2樓 duke83 大講的,就是那樣的接法,17、18年也翻修家中的這支“對數週期天線”,那時那兩片藍色塑膠 ...

不意外,拿 VHF 的天線去收 UHF 的信號就會這樣,頻道(頻率)越高信號也越差。
還有一個原因也會造成此情況,傳輸的電纜線不良老舊或太長也會造成高頻損失。

華視信號比其他家差看頻道表就能解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同2樓 duke83 大講的,就是那樣的接法,17、18年也翻修家中的這支“對數週期天線”,那時那兩片藍色塑膠 ...

我天線的那條線接好了
後來我就把數位菱形天線給拆了
那個還真的要求很高
而且一定要插電
也一定要調到一個角度才勉強收到
我的訊號是中視跟台視是最差的
調好幾次
台視收不到中視收的到
要不然就是中視收的到換台視收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天線的那條線接好了
後來我就把數位菱形天線給拆了
那個還真的要求很高

數位無線的天線要喬角度,在下以前住新莊時因為在高樓層,自製雙菱形天線掛在落地窗就能收看所有頻道。
不過,天線是用回收的2.0mm電線彎出兩個26cm菱形, 接到5c2v同軸電纜的中心針和地網,同軸的電視端做F接頭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