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太克TDS3034B換偏光板翻車現場

楼主(2023-11-03):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買了各種角度偏光板及滾輪,等材料到齊後,操作過程不忘拍照,已經想好到痞酷發炫耀文,結果就翻車啦~

施工前

施工後翻車

還是記錄一下規格,希望有人用的到
1.螢幕型號:NEC NL6448BC20-08
2.偏光板:內外都45度,外霧內透,實量約140*105(mm)。規格書:顯示區域132.48 X 99.36(mm)。

网友A:
我幫你翻過來了。

网友B:
可惜,殘念了~

請問這是面板掛了?還是排線問題?

這類高單價機器我會找人更換,轉嫁風險。

网友:
再買個新螢幕即可,
淘寶似乎台幣2000有找

网友:
對岸還有零件可以買,這一系列的示波器市場數量仍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翻過來了。

老大把(她)翻過來  旁邊有人在瞪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翻過來了。

想說螢幕都白了一大片,應該不用在意這小事,電源按都還透著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殘念了~

請問這是面板掛了?還是排線問題?

上一次換17"螢幕偏光板,已經失敗一次.這次有很小心,但裝起來又這樣...

有一排的4~5個軟排+TCON,肉眼看不出有脫漏,有試著用熱壓液晶斑馬線的工具,不見成效.

我沒能力判斷是軟排還是面板掛了,畢竟拆下來之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說螢幕都白了一大片,應該不用在意這小事,電源按都還透著光.

我沒有在意啦!只是跟開個玩笑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一次換17"螢幕偏光板,已經失敗一次.這次有很小心,但裝起來又這樣...

有一排的4~5個軟排+TCON,肉眼看不 ...

有沒有可能排線清理看看?

雖然Y大沒有提到,推測應該也做過處理了。

軟排是最脆弱的,刮除軟化的膠時,常常不注意刮得太絲滑就GG了。

网友C:
小弟至今還不敢換偏光膜,也是怕不小心悲劇

請問樓主您舊偏光膜如何撕下來的

小弟至今看過的案例都沒有用去膠劑幫助撕膜,是怕傷到軟排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排線清理看看?

雖然Y大沒有提到,推測應該也做過處理了。

軟化的膠看YT都用工具刮,只能說藝高人膽大

小弟玩過的都是用餐巾紙沾95%酒精慢慢推

网友:
我來說說我換偏光膜的經驗

也是儀器上的液晶螢幕,要換偏光膜就會動到斑馬排線甚至要翻轉 180 度以上,原斑馬線長時間下來可能早已經硬化,碰一下就內部斷線。
小尺寸螢幕換偏光膜還算是容易的事,要先用刀片劃開一角再用力撕開,此時無法用溶劑泡軟來撕開偏光膜。
殘膠得用溶劑但不需去買專用的可用丙酮或 IPA 都可以比酒精快的多,先泡軟再用塑膠刮刀也會順利的多。
貼偏光膜就是技巧不能有氣泡,有想過先噴肥皂水後再來貼但沒試過,這是汽車隔熱紙與卡典西德的手法。

最後我也是因為斑馬紙而失敗,不想再買工具換斑馬紙就只能去掏寶買螢幕模組的替代品。
安慰自己的話:原螢幕背光板是高壓驅動的 EL 板,替代品已改成 LED 了,更省電也沒有 EMI 干擾。
有螢幕總成的還是花點錢直接買來換,不想再玩偏光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軟化的膠看YT都用工具刮,只能說藝高人膽大

小弟玩過的都是用餐巾紙沾95%酒精慢慢推 ...

小弟曾經短暫打工過,流程類似貓大的方式,放一張紙巾加酒精放置一段時間讓它軟化。

再從最外圍刮向中央,有時候刮到軟排就得夾懶蛋被組長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至今還不敢換偏光膜,也是怕不小心悲劇

請問樓主您舊偏光膜如何撕下來的

其實7"還好,在底下墊著焊接用的耐熱矽膠,選沒有軟排的角落(下圖右下),用刀片將偏光板挑起到可以用拇指跟食指施力的程度慢慢剝離.
因為是老化的關係,所以膠不會很黏.

施工前拍的(本來要用來炫耀用的)

施工換拍的(下圖是天花板樑的陰影,剛好跟壞掉的位置重疊)

怕有氣泡買的滾輪,但實作時因為有灰塵,必須撕起來重貼,這時有偏光板背膠就會一點點不平整,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