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資料硬碟裝在不同 win10筆電裡,看到的內容不一樣?

楼主(2023-11-03):
最近處理兩台舊筆電,系統碟都換成 SSD,
然後把光碟機拆下,換成 2.5" HDD轉接盒,
把原來的 700g 硬碟放進去,分割成 D: E:兩個槽,
主要想利用這個 700g 硬碟放一些工具軟體,
方便在兩台筆電之間利用光碟槽抽換,

然後就發現 處理 A 筆電時,利用隨身碟複製到 D: E: 的檔案,
在拔下2.5" HDD轉接盒,改插到  B 筆電光碟槽之後,
B 筆電完全看不到 D: E: 的內容,

因為要安裝 B筆電的軟體,只好再一次把工具軟體複製到 D: E:,
處理好 B筆電後,再把 2.5" HDD轉接盒插回 A筆電的光碟槽,

這時 A筆電也是一樣看不到利用 B筆電複製到 D: E:的檔案,
只看得到一開始用 A筆電複製進去的檔案,

然後在 A筆電把 D: E: 都格式化,
再把 2.5" HDD拔下,改插到 B筆電光碟槽,
原來利用 B筆電複製的檔案竟然都還在,沒有被格式化,

這也太神奇了吧!!!檔案互相看不到,格式化也刪不了對方的檔案,
如果兩邊都把檔案放滿,700G硬碟能放1400G資料??

要怎麼設定才能讓兩台筆電看到的 D:E:內容一致呢??

网友A:
用USB外接硬碟,刪除原分割區再建新的分割區接著重新FORMAT,這樣就會都讀的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外接硬碟,刪除原分割區再建新的分割區接著重新FORMAT,這樣就會都讀的到了。 ...

用USB外接硬碟,刪除原分割區再建新的分割區接著重新FORMAT,這樣就會都讀的到了

我想的也是這招,實測確實可以,
但不懂一開始怎麼變成這樣的,
兩台筆電的系統碟是用複製的,
過程中 hdd出現過一次磁碟錯誤,系統重新掃描自動修復,

兩台筆電都能顯示 D E 兩槽,內容卻互相看不到,
我剛才還在 A筆電 中 把原來的  D E 多分出一個 F
然後插到 B筆電還是只有 D E
好奇如果一直這樣交互使用
檔案如果滿了不會衝突嗎?
兩台筆電看到的容量總共都是700G,
難道都能放滿??不可能呀!!

网友B:
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檔案讀取過會有快取,在讀取相同檔案會以快取檔案優先,你換那個光碟架的硬碟時是熱插拔還是有關機後再換?

网友C:
我的筆電也換成SSD
也想換光碟機的2.5" HDD轉接盒,
想請教你的是啥規格的在哪兒買的?

我想你的問題可能是光碟機的2.5" HDD轉接盒
在不同筆電下兩者的格式不同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檔案讀取過會有快取,在讀取相同檔案會以快取檔案優先,你換那個光碟架的硬碟時是熱插拔 ...
你換那個光碟架的硬碟時是熱插拔還是有關機後再換?

光碟機插槽不支援熱插拔,所以只能關機再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筆電也換成SSD
也想換光碟機的2.5" HDD轉接盒,
想請教你的是啥規格的在哪兒買的?
想請教你的是啥規格的在哪兒買的?

我想你的問題可能是光碟機的2.5" HDD轉接盒
在不同筆電下兩者的格式不同造成

我的轉接盒是在淘寶買的,
兩台筆電都是 ASUS,雖然型號不一樣,但主板編號是一樣的,
外型也幾乎一樣,所以光碟可以直接互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