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售出】博計電子的四路電子負載 T託售

楼主(2023-11-06):
借烏骨雞學姐的地方刊登一下︰

這台是朋友託售的博計電子的四路電子負載,放置一段很長時間,朋友想賣1500元,我開機測試顯示-0.5那一路有故障,其它幾乎都是開關跟可變電阻的問題,這台電子負載都是使用DIP 型電子零件,4組電路都相同,壞掉一組可參考其它組,有一定能力又剛好缺少電子負載的會員可買來練功。

重量很重,體積也不小,如果郵寄價格肯定要數百元,能自己來載省事又比較不會因運送摔壞。

※有顯示19.xxV 是因為我夾了一個20V 鋰電池測試。

网友A:
還缺一個電子負載測試器
問老大 不知能不能用做鉛酸 50AH 以內當放電測試用
如可以 小弟 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缺一個電子負載測試器
問老大 不知能不能用做鉛酸 50AH 以內當放電測試用
如可以 小弟 要了

這台電子負載左邊兩組是PAL-200,在第1~2張照片紅、黑端子之間有標示MAX 50V 40A,右邊兩組是PAL-200H,紅、黑端子之間有標示MAX 200V 10A,代表電子負載每一路的最大承受電壓/電流,電子負載是可以並聯的,例如PAL-200 兩組都是好的,那同時使用就是50V 80A,如果PAL-200 跟PAL-200H 各一組並聯,那就是MAX 50V 50A,兩組PAL-200H 並聯使用則是MAX 200V 20A,電子負載只能並聯不能串聯。

電子負載都有配風扇,跟電腦一樣要定期清理,儀表用久了一般像可變電阻、開關、端子等等都是要保養整理,尤其是開關與可變電阻,如果有長久使用的打算最好考慮更換。
如果用不了四組這麼大功率,可以不修故障那組,把它的可用零件更換給其它組使用,節省一些整理的金錢。

總之,不要只看價格便宜,要讓這台電子負載發揮最大效能還需要花時間整理,海馬想要的話要有心理準備。

再提醒一下!電子負載只能並聯不能串聯。

网友A:
忘了按回復 望老大能看到

感謝 老大 說明
小弟一般大都只用於24AH電池較多 還是乖乖用電機當負載 畢竟也習慣了
也怕到時電子負載真的不會用 都豆芽菜

小弟讓賢 讓儀器發揮最好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按回復 望老大能看到

感謝 老大 說明

沒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按回復 望老大能看到

感謝 老大 說明

鉛酸電池測試,有看到機車行用很像內阻原理的電表,會顯示健康度,感覺較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鉛酸電池測試,有看到機車行用很像內阻原理的電表,會顯示健康度,感覺較可行。 ...

內組檢測儀 小弟有傳統電熱絲 電子式的 有時假死或虛假的電池 有的也會誤判
所以有問題的 小弟都用時間(電機負載放電)測試 就是比較耗時 但比較準確
也不是每顆都要這樣測試 那會測到天荒地老 只針對疑惑的電池 才會用電機當負載去測試

感謝康大堤點

网友C:
請問東西還在嗎? 正好在找適合的電子負載。請問東西是在哪裡不知道會不會太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東西還在嗎? 正好在找適合的電子負載。請問東西是在哪裡不知道會不會太遠 ...

物品在台中東區

网友C:
台中實在太遠了就,如果可以寄到台北就太好了。
先給可以自取的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中實在太遠了就,如果可以寄到台北就太好了。
先給可以自取的優先......  ...

可以寄啊!只是運費貴一些。

网友D:
看了很癢,排一下
也是要寄到台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看了很癢,排一下
也是要寄到台北.

真的不方便寄,就安排時間去一趟台中自取,
只是時間無法確定,
可以先匯款付清款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不方便寄,就安排時間去一趟台中自取,
只是時間無法確定,
可以先匯款付清款項. ...

不是不方便寄,而是運費不便宜跟怕摔而已。

楼主:
加碼KENWOOD 示波器。請看以下連結8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374-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碼KENWOOD 示波器。請看以下連結8樓︰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374-1-1.html

請問再等幾天有機會送GOGORO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再等幾天有機會送GOGORO嗎?

沒有GOGORO,可是有特斯拉。

楼主:
我記性真的很差,放個假就又忘了,請問這台電子負載有會員要接手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記性真的很差,放個假就又忘了,請問這台電子負載有會員要接手嗎?

排在 @edisonchiu 兄後面
如果他不需要就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中實在太遠了就,如果可以寄到台北就太好了。
先給可以自取的優先......  ...

請問這台電子負載你需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在 @edisonchiu 兄後面
如果他不需要就收了.

我查看後台記錄,edisonchiu有上來論壇但是沒有回覆,如果你想要就賣給你了。

1. 請問你是要郵寄或自取?
2. 是否需要15樓連結的KENWOOD 20MHz示波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看後台記錄,edisonchiu有上來論壇但是沒有回覆,如果你想要就賣給你了。

1. 請問你是要郵寄或自取 ...

可以先匯款轉帳,
太重感覺不適合寄送,
等有空另約時間再去台中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匯款轉帳,
太重感覺不適合寄送,
等有空另約時間再去台中自取.

OK!那這一台我可以結案了,我會請烏骨雞學姐跟你聯繫匯款事宜。
另外請問是否需要15樓連結的KENWOOD 20MHz示波器?如果要我就一併留下,如果不需要我就要拿去標酷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那這一台我可以結案了,我會請烏骨雞學姐跟你聯繫匯款事宜。
另外請問是否需要15樓連結的KENWOOD 20M ...

示波器就不用了
已經有100MHz的好幾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就不用了
已經有100MHz的好幾台.

OK!

网友:
本篇電子負載bv2ck大大已付款。

网友C(2023-12-15):
引用 楼主:
我查看後台記錄,edisonchiu有上來論壇但是沒有回覆,如果你想要就賣給你了。

1. 請問你是要郵寄或自取 ...

今天用電腦登入才看到有新消息,
使用上還不太熟,原來用手機看不到有提醒新消息...
前幾次有上來看以為不能用寄的就放棄了,
有上來都是睡前用手機看的。

不過還好有人需要先給了,要不然等我看到就太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用電腦登入才看到有新消息,
使用上還不太熟,原來用手機看不到有提醒新消息...
前幾次有上來看以為 ...

用手機進論壇一樣可看到提示的
前提是進論壇後 要拉到最底部 點選右邊的電腦版 就能跟用電腦上限一樣的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