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GE73VR 不過電

楼主(2023-11-07):
微星筆電MSI GE73VR 插電後,充電燈不會亮
按下開機也無過電反應,拆開後背板後目視電路板後
發現有個晶體應該已燒毀(有水滴突起)?
查找網路後,是CSD87350Q5D 同步降压NexFET电源块,
想問問這個有甚麼特別作用嗎?
想問問各位大神,如果真是這個損壞,有沒有甚麼附近電路也需要注意的地方

目前想先換掉這四棵試試看....

网友: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要請求電路圖或點位圖請打上主機板版號

网友:
回帖的不一定是技術大神,也可能是水貼大神

网友:
有水滴不一定是燒壞的跡象,用工具測下對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