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羽博儲能電源 EN1 42000mAh 鋰電池故障

楼主(2023-11-07):
這台是朋友的,請我看看能不能修?

▼電池保護板,7並3串。

▼第1串有電壓輸出。

▼第2串無電壓。

▼第3串有電壓輸出。

▼測電池3串總輸出居然有輸出。

第2串電池並非斷路而是0V,應是電池電力呈消耗殆盡狀態。
由於兩光牌內阻表被朋友借走,無法確定第1串跟第3串內阻是否相同?

▼打開電池倉上蓋隱約可看到的確是7並。

若只更換7個第2串電池恐怕因與第1及第3串電池效能不同用不久,全部更換需要21個鋰電池價格也不便宜,讓他考慮看看?

网友A:
先單獨對第二串電池充電,將電壓充到與第一第三串相近,放個一兩天看看是否電壓降很多,持續個兩三次,若是每次電壓都下降很多,那串電池就是沒救了。

因為是7併,當然也有可能是7顆其中一兩顆衰減,要省錢就要將7顆分離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單獨對第二串電池充電,將電壓充到與第一第三串相近,放個一兩天看看是否電壓降很多,持續個兩三次,若是 ...

第1串跟第3串的電壓都不算低,唯獨第2串0V,同一時間出廠的電池組不可能差別這麼大。
那怕第2串只有其中一個電池短路造成0V,以我的經驗鋰電池被放電到0V就算充的起來效能也都大打折扣,陣亡都是整串,等同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的概念 。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串跟第3串的電壓都不算低,唯獨第2串0V,同一時間出廠的電池組不可能差別這麼大。
那怕第2串只有其中 ...

這種三串以上的電池,若是沒有單個低電壓保護,就是假設單串低於3.6V就停止輸出,這樣才不會有逆充,三串是12V,如果只有總輸出低於若干才停止輸出,最差的那串一定會逆充,久而久之就是0V。

网友B:
好大一顆,這是哪種設備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大一顆,這是哪種設備用的

看第一張圖裡的文字 輸出 TYPE-C DC 20V 2.25A ...
應該是USB TYPE-C 支援快充  兼有1W 照明

這容量 應該是露營  攝影 最愛
快充支援 提高電壓後  市場版圖又擴增了些

用公司充電 回家放電  侵公補私 省錢好幫手   歪嘞歪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第一張圖裡的文字 輸出 TYPE-C DC 20V 2.25A ...
應該是USB TYPE-C 支援快充  兼有1W 照明

這種玩意兒,ˊˋ只適合外出用一下,東西不便宜,竊公補私,可能不符合成本..............

网友:
輸出沒超過10A。要是我會改成一鑑切換3串多並,如沒有電壓指示,加個小電壓表,再DIY大電流4.2V充電器,就解決了,不但電池不容易壞,很耐操,而且保護板也省了。

我的電動起子就是這樣用,頭一支3串單節,用了好幾年了,記得動力電池還是您給的,最近整理倉庫.看到一支有電池盒,本來就想改3串6並大容量電池,才不用常充電,放到忘記了,銅片長出銅綠,怕太久又壞了,打起竟改好了,等會兒,再開帖分享。

楼主:
突然很想知道什麼原因造成?剛剛把電池拆出來了,這就是原因。

中間這七顆全廢了,電池是人工點焊的,看到這個顏色的電池別以為是國際牌喔!

楼主:
今天回家前把電池整個拆開,才發現裝保䕶板的塑膠蓋銹蝕的比另一側更嚴重。

這不是國際牌!這不是國際牌!這不是國際牌!

网友D:
應該是對岸九鼎的電池,建議換成大廠億緯的電池,成本不會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對岸九鼎的電池,建議換成大廠億緯的電池,成本不會太高

寧德時代或億緯都有一些sample,在大陸任職的朋友有時會寄一些給我玩,我自己要用的以使用國際牌的電池優先,其實這帖後來有一些後續,這幾天會再跟大家聊一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回家前把電池整個拆開,才發現裝保䕶板的塑膠蓋銹蝕的比另一側更嚴重。

我對鋰電池沒怎研究
這照片裡鍍鎳片銹蝕  是因為鎳片本身鍍層不好  還是受到電池漏液或電池析出腐蝕氣體 造成?

网友:
光21顆鋰電池就不少摳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對鋰電池沒怎研究
這照片裡鍍鎳片銹蝕  是因為鎳片本身鍍層不好  還是受到電池漏液或電池析出腐蝕氣體 ...

以這台的例子是電池漏液造成的。
但是鍍鎳片會生銹也是事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這台的例子是電池漏液造成的。
但是鍍鎳片會生銹也是事實。

對的  我是因為鏽蝕痕跡分布過於集中  而懷疑漏液
但因為沒注意這類  不確定鋰電池會不會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的  我是因為鏽蝕痕跡分布過於集中  而懷疑漏液
但因為沒注意這類  不確定鋰電池會不會漏液 ...

不管是像18650 圓筒型的鋰電池或扁形的聚合物鋰電池做的不好都是會漏液,聚合物鋰電池除了漏液還會大肚子,小心刺破表面有一股特殊味道不好聞,我看過有人刺破後拿膠帶包起來繼續使用,我是不確定有無安全問題?不過刺破的地方一段時間會有結晶物越長越多,我是認為還是換掉比較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