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sus K45VM 光碟機、轉接 hdd 都無法偵測到

楼主(2023-11-07):
本來是用的好好的,今天開機忽然無法偵測到 光碟槽上的轉接硬碟,
插回光碟機也是一樣,光碟盤可退,應該有電吧?
但無法偵測到光碟機,轉接成硬碟也無法偵測,

把光碟機 或 轉接硬碟 插到另一台筆電 的光碟槽 都正常,
這種情況,有機會自己修好嗎??

网友:
可參考下面的下去跑線路看看
點位圖 電路圖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541-1-1.html

网友A:
小弟搞過飛機,BIOS內 IDE PORT關掉了

請您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搞過飛機,BIOS內 IDE PORT關掉了

請您檢查看看

感謝你的提醒,
我進  bios 沒找到相關的設定,
而且 bios 中能設定的不多,

連關閉 security boot 的功能都沒有,
也沒有 CSM 的設定選項,
在 advanced 裡面也找不到,

一般我只會改跟開機有關的設定,
這款沒什麼能改的設定,所以搞不清楚是哪裡設定錯誤,

所以我就 restore bios 的預設值,
重開機,利用光碟槽轉接的硬碟就出現了
確定是 bios 的問題,但不知道是哪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提醒,
我進  bios 沒找到相關的設定,
而且 bios 中能設定的不多,

您這是開機選項,請您看SATA部分,是不是有enable變dis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這是開機選項,請您看SATA部分,是不是有enable變disable

我每個分頁都找過,
大部分都是灰色,
不能更改,
晚上回家再找一次

補充內容 (2023-11-9 08:38 PM):
剛才看過了,advanced 裡面有 sata 選單,進入後都是灰階,只有顯示 sata 設備,沒有可以設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每個分頁都找過,
大部分都是灰色,
不能更改,

要不要試試這個BIOS
我把隱藏部分打開 我沒試過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檢查一下轉接硬碟的SATA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試試這個BIOS
我把隱藏部分打開 我沒試過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用

8M 大小,不是原廠下載的大小,
是要直接燒錄主機板上的 IC嗎?
還是能利用 ez flash 更新?

我以前也找過軟體自己把 原廠下載的 bios 某些隱藏選項打開,還修改了預設值,
改天也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8M 大小,不是原廠下載的大小,
是要直接燒錄主機板上的 IC嗎?
還是能利用 ez flash 更新?

直接燒錄IC

网友C:
多年不用光碟機,不知道這還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不用光碟機,不知道這還有啥用

是拿光碟機槽轉接 HDD 使用,不是要用光碟機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拿光碟機槽轉接 HDD 使用,不是要用光碟機啦

以我豐富的電腦知識竟然無法理解

你是說利用asus K45VM 光碟機 光碟機的SATA接口轉接 HDD 無法被偵測到吧

又或者這種老設備是IDE接口,需要在IDE硬盤上設置成從盤才可以用的

HDD盤上有個跳線帽鏈接一下就可以了,可以試試

你這貼子沒圖片,純文字交流,把你的HDD硬盤接口拍圖片看看,會有更多接近合理的建議

發帖不貼圖,回帖的純屬熱臉貼冷屁股,滿腔的熱血幫不上忙

都不知道你說的接口是SATA ,還是IDE

whatsoever,我是水貼升級的,可能熱情度超過你的預期

論壇是如此的冷清,我的熱血的回帖卻能覆蓋整個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豐富的電腦知識竟然無法理解

就是下圖這種轉接盒呀,
外觀尺寸跟 光碟機一樣,
中間裝上sata HDD 或 SSD,
轉接盒上有針對不同筆電的跳線,
但我都試過,所以問題應該不是出在跳線,
而且插在 ASUS P45VJ 沒問題,插在 ASUS K45VM 就偵測不到,
兩個主板型號一樣,但 BIOS 不同(K45VM 是文字介面,P45VJ 是圖形介面)

前面有大大提示到檢查 bios,
但我找不到能設定的選項,
所以就 restore bios 預設值 ,然後就能用了,奇怪,

我之前也沒改什麼跟 sata 有關的設定,
而且這款筆電 bios 多半選項都是灰階,
能更改的設定非常少,

反正目前是莫名其妙,reset 之後就都能偵測到硬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我豐富的電腦知識竟然無法理解

你是說利用asus K45VM 光碟機 光碟機的SATA接口轉接 HDD 無法被偵測到 ...

這是第二次

网友:
這是小弟修到懷疑人生的ASUS F80S BIOS

請您參考,不過IDE選項(實際是SATA PORT)只能看無法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