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鍵切換TRENY電動起子改2並6串鋰電池

楼主(2023-11-08):
機車行朋友給我兩支,一支已標出,留一支電池容量改大,才不用常充電,帶出戶外使用也方便。

線路圖

電機與電池盒

標得的Rbeagioo大說只能用三顆電池,我已經有了,覺得很快就沒電,想改六顆,於是放了很久長銅綠,打起竟就改心中理想的六顆電池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5%E8%B5%B7%E5%AD%90

我以前改的可3.7V與11.1V切換,第一次改得很醜,也有一點因為沒電池盒的因素

這次用兩個3段6P 10A(較小)開關,才裝得下,用了幾次還可以勝任

完成裝上

再DIY一個4.2V5A的充電器,充電就不用等很久了,不但省了保護板,還不容易出問題,特別耐操好用。

楼主:
剛剛想到,4.2V充電器輸出可接個二極體,可防接反,也才不會按鍵切錯,燒毀電路。

网友A:
請問這個3.7V與11.1V切換的開關是做什麼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3.7V與11.1V切換的開關是做什麼用途的?

應該是切在3.7V時 用於充電
切在11.1V時 用於放電 供電鑽使用

网友:
是這樣嗎?

网友:
看上去很復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3.7V與11.1V切換的開關是做什麼用途的?

報告老大;3.7V用於1.充電。2.轉速.扭力變小,螺絲遇上脆弱的塑膠殼很好用。
               11.1V平常高扭力.轉速使用。

楼主:
對!100分,感謝您畫得很清晰,比我用筆畫照相存檔,好看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大;3.7V用於1.充電。2.轉速.扭力變小,螺絲遇上脆弱的塑膠殼很好用。
               11.1V平常高 ...

1. 是因為沒有地方了才沒考慮裝電池保護板嗎?
2. 所以這支電鑽的開關只有On/Off,沒有調速對嗎?
3. 電鑽的前方扭力控制如果沒壞也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因為沒有地方了才沒考慮裝電池保護板嗎?
2. 所以這支電鑽的開關只有On/Off,沒有調速對嗎?
3. 電 ...

站上標得的,沒電池盒不好改,尤其多年前對DIY不熟練,配件全要用熱熔膠黏上,加膠帶纏繞,所以儘量減少零件,真的土到有前輩說既然動手做,何不做漂亮一點,剛剛改良好是充電,隨手回收利用取得材料,感覺有比較漂亮一點了(與第4張照片比較)。

可變速,也可切快慢,扭力調節,用了多年覺得3.7V還特別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