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日立空調室內機異常碼73, 室外機 LD301閃三下問題

楼主(2023-11-08):
日立室外機型號 RAC-56NP
問題描述:室內機啟動運轉確定,但無冷風,室外機風扇會運轉約10秒 -> 停下來1分鐘 -> 運轉約10秒如此循環,過程中會聽到壓縮機上方"答答答答"聲音
嘗試的方向:
1. 關無熔絲開關電路再打開 -> 無效
2. 主機板電容與繼電器更換 -> 無效
請問大家,是不是要往電子膨脹閥的方向去測試呢?測試電子膨脹閥的線圈電阻,或是用扳手稍微敲打閥體呢?

网友:
~異常碼73(3回)
*內容 壓縮機異常低速回轉、延遲入力壓縮機停止。
*重點 1確認驅動回路或內藏之功率模組。2確認位置檢知回路(控制機板交換)。
3確認電流電壓有否異常。4確認壓縮機電組值、壓縮機單體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