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MSI B150M BAZOOKA(MS-7982) over current 15秒後斷電

楼主(2023-11-08):
廠牌 | 型號 | 板號: MSI B150M BAZOOKA MS-7982 ver:3.0

徵狀: 開機顯示over current 15秒後斷電

已經將B150八個OC#信號中關於USB的分壓值量測都為3V,只剩下JUSB1找不到。

小弟只需要確認JUSB1的OC#與上、下分壓電阻相對位置在哪裡即可。

還請前輩有這張板子的資料,提供截圖即可。

萬分感謝~

補充內容 (2023-11-9 10:59 AM):
已解決

网友:
點位圖
MS-7982 Rev 1.1 Boardview MSI.zip (1.1 MB, 下載次數: 25)

電路圖
MSI B150M PRO-VDH MS-7982 Rev2.1.pdf (1.5 MB, 下載次數: 30)

R458 R459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慷慨分享

楼主:
實際對照板上相對位置沒有這三個零件,而是兩個零歐姆電阻。

所以才覺得燒腦{n_081:}

可參考這張圖片

B150M BAZOOKA JUSB1

拆開橋的散熱器,發現晶片周圍有類似助焊膏的痕跡,不知道跟過流是否有關係...{n_09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實際對照板上相對位置沒有這三個零件,而是兩個零歐姆電阻。

所以才覺得燒腦

你要用1.1版的點位下去查U7 U8 R458 R4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1.1版的點位下去查U7 U8 R458 R459

感獅子魚大謝提醒!

原來藏在那裡! 差一點點就追到了,沒有再將下方範圍擴大檢測。

网友:
微星的板子有原理圖,維修更容易上手

网友:
這張主機板改BIOS能上E3V5吧

网友:
修復了沒?修復好了貼出解決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