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SAMPO 聲寶微波爐 RE-0907M 關門自啟動及無法啟動微波功能~

楼主(2023-11-09):
SAMPO 聲寶微波爐 RE-0907M 維修~

當然要先附上一張銘牌照(就用配線圖呈現吧)~

症狀:關門自動啟動、要自己啟動微波卻不動

檢測發現是關門後的微動開關損壞~
兩顆NO 一顆 NC~

檢查發現
一個NO幾乎快壞~
一個NC有一點點不靈敏~

拆下來的微動開關固定片如下圖~
左邊(裝機時在下方)為NO
中央為NC
右邊(裝機時在上方)為NO

分別都有塑膠卡榫(拆的時候小心別過度用力)

既然都拆下了~當然就三顆一起換掉囉~

原廠使用 Galanz 的微動開關~

新舊開關比一比~

下方為電子街購入歐姆龍
V-15-1A5 及 V-15-3A5 *2

可惜電子街沒有-T系列~

更換時要注意~
插銷是有卡榫的(大約在紅圈圈的位置 要按壓再拔)~
千千萬萬不要硬拔啊

更換後~(塞進去才想到要拍照啦)

更換後~(塞進去才想到要拍照啦)

歸位上工~

网友A:
請問歐姆龍T系列比較好嗎?

网友B:
這台聲寶應該就是對岸Galanz貼牌的,Galanz最有名的應該就是磁控管了,市佔率沒估計8成也有9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歐姆龍T系列比較好嗎?

這是網路查到 歐姆龍這一款型號代表的意義~
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聲寶應該就是對岸Galanz貼牌的,Galanz最有名的應該就是磁控管了,市佔率沒估計8成也有9成 ...

原來如此~~

所以Galanz的磁控管 算是品質比較優的嗎?

网友C:
前幾天才自修一個只用一年半的聲寶微波爐RE-J020TR
出廠2022年
打開裡面都很新
都很正常運作就是不加熱
結果是定時器故障(拆開裡面銅片接點全黑)
網拍500  去維修站不到300
這壽命還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幾天才自修一個只用一年半的聲寶微波爐RE-J020TR
出廠2022年
打開裡面都很新

所以定時器壞掉
會造成看起來正常運轉~~
但是不加熱的這個症狀啊?!!!
(筆記)

朋友那好像有一台是這樣
我以為他是磁控管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