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北基] 曲線追蹤器 & 示波器 交/直流電流探棒

楼主(2023-11-09):
曲線追蹤器 Curve Tracer CTP202
蝦皮賣場:

https://shopee.tw/%E7%A4%BA%E6%B3%A2%E5%99%A8-%E6%9B%B2%E7%B7%9A%E8%BF%BD%E8%B9%A4%E5%99%A8-Curve-Tracer-CTP202-i.843389876.23685198090?xptdk=5437e0e1-099b-45d4-a74c-6783fe4ca10a

CP20A /CP05A/CP02A示波器 交/直流電流探棒
蝦皮賣場:
https://shopee.tw/CP05A-%E7%A4%BA%E6%B3%A2%E5%99%A8-%E4%BA%A4-%E7%9B%B4%E6%B5%81%E9%9B%BB%E6%B5%81%E6%8E%A2%E6%A3%92-5A%E9%A0%BB%E5%AF%AC1MHz-%E5%8F%AF%E9%87%8F%E6%B8%AC10mA-i.843389876.22760116191?sp_atk=12786961-7a19-49a2-be1f-05d5a14984fc&xptdk=12786961-7a19-49a2-be1f-05d5a14984fc
實測10mA

CP01A高靈敏度交/直流電流探棒 – 可以觀測最小電流1uA
蝦皮賣場:
https://shopee.tw/%E7%A4%BA%E6%B3%A2%E5%99%A8-%E9%AB%98%E9%9D%88%E6%95%8F%E5%BA%A6%E4%BA%A4-%E7%9B%B4%E6%B5%81%E9%9B%BB%E6%B5%81%E6%8E%A2%E6%A3%92CP01A-%E2%80%93-%E5%8F%AF%E4%BB%A5%E8%A7%80%E6%B8%AC%E6%9C%80%E5%B0%8F%E9%9B%BB%E6%B5%811uA-i.843389876.25650416071?sp_atk=d278cdaa-01b1-4f7d-a5ba-57f06ac9ef7b&xptdk=d278cdaa-01b1-4f7d-a5ba-57f06ac9ef7b

實測10uA

网友A:
我想你應該是想使用別的顏色的字體,但是不熟悉論壇編輯器,造成效果出不來。
論壇編輯器有自己的語法,不能使用HTML,這是安全性的考量。

曲線追蹤器 Curve Tracer CTP202
蝦皮賣場:

https://shopee.tw/%E7%A4%BA%E6%B ... 4-a74c-6783fe4ca10a

CP20A /CP05A/CP02A示波器 交/直流電流探棒
蝦皮賣場:
https://shopee.tw/CP05A-%E7%A4%BA%E6%B3%A2%E5%99%A8-%E4%BA%A4-%E7%9B%B4%E6%B5%81%E9%9B%BB%E6%B5%81%E6%8E%A2%E6%A3%92-5A%E9%A0%BB%E5%AF%AC1MHz-%E5%8F%AF%E9%87%8F%E6%B8%AC10mA-i.843389876.22760116191?sp_atk=12786961-7a19-49a2-be1f-05d5a14984fc&xptdk=12786961-7a19-49a2-be1f-05d5a14984fc

例如你想"蝦皮賣場: "要紅色,大小要3號字,那你先把"蝦皮賣場: "反白標示,然後按工具列上的A,就是下圖游標指的地方點紅色。

然後在下圖游標指的大小處選擇3,就樣就行了。

做好就如同下方所示。

上傳後就是下方這樣了。
蝦皮賣場:

再來就是我看你使用很多別的字體,字體是論壇內建的才能顯示,其它是不顯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應該是想使用別的顏色的字體,但是不熟悉論壇編輯器,造成效果出不來。
論壇編輯器有自己的語法,不 ...

謝謝wish, 下次貼文會多加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