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WA PS-142M 電壓輸出不足

楼主(2023-11-10):
大家好,
我有一台28年的 DAIWA PS-142M , 已經好一陣子輸出只有12V 多, 最近把所有電解電容換了以後, 結果還是一樣, 沒有什麼改善
於是我猜測是調電壓的 C10K 可變電阻有問題, 於是拆下來量, 看起來好像還是好的, 我就換了 B10K, 結果輸出可以達到  14V

第一個問題: 一定要用C10K嗎, 若使用 B10K 有何影響?? 我用了一天, 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 是否可用 B10K 替換?
第二個問題: 如圖一, 從左至右,50k 2.2k, 5K 的可變電阻也要更換嗎?
第三個問題: 324 有沒有可能衰老影響輸出??
第四個問題: 我已上網重金購買了C10K 回來更換看看, 如果換新的C10K沒有改善, 那麼我還有什麼要檢查的?

還請大家不吝指導

這張是eBay的圖片

网友A:
恕我孤陋寡聞,我是第一次看到可調電源的調節電位器用C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孤陋寡聞,我是第一次看到可調電源的調節電位器用C型。

真的是C型, 我也沒辦法, 但是我噴完 WD40 , 印刷的字就沒了

補充內容 (2023-11-11 04:52 PM):
可變電阻中間有一個定位孔, 轉到這裡就是 13.5~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C型, 我也沒辦法, 但是我噴完 WD40 , 印刷的字就沒了

補充內容 (2023-11-11 04:52 PM):

不管是什麼型,阻值10K 轉到最大就是10K,如果你換的10KB 電位器是好的,換上後轉到底能到14V,那你換一個C型轉到底也是14V。
對照一下可變電阻的阻值曲線圖應該就了解了。

网友B:
以我的維修經驗,半固定VR換新一定有改善,
三個半固定VR分別控制,
表頭電壓校正,電流限流,最高電壓限制,

B10K跟C10K可變電阻只是斜率不同可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維修經驗,半固定VR換新一定有改善,
三個半固定VR分別控制,
表頭電壓校正,電流限流,最高電壓限制,

謝謝您, 我先把三個 VR 換掉
看 wish 大提供的曲線, 應該是敏感的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麼型,阻值10K 轉到最大就是10K,如果你換的10KB 電位器是好的,換上後轉到底能到14V,那你換一 ...

謝謝 wish 大的圖表, 有點看不懂, 只看懂 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wish 大的圖表, 有點看不懂, 只看懂 B

常見的可變電阻的阻值有分直線性(B型),指數型(A型),對數型(C型),其實還有其它型,不過跟你目前的問題無關就以後再說。
以你的例子來說如果用B型可變電阻輸出是14V,那轉軸轉到1/4 位置時,電壓差不多3.5V,轉到正中間時輸出剛好7V,轉到3/4位置時,輸出電壓 10.5V.1
如果你改成A型可變電阻,那轉軸轉到1/3 位置時輸出電壓可能1Vx而已,轉軸一定要轉超過一半以後輸出的電壓才會平順。
如果改C型可變電阻,那轉軸轉到 1/3位置時,電壓應該超過5V 了,要等到轉軸到中間以後才會較平順

你想像用一顆旋鈕控制電燈亮度,如果用B型,那從小調到大過種都是平滑的,用A型會可能會要轉到1/3位置燈才剛要亮不亮,如果改成C型,那剛轉1/3 應該就很亮了。
比對一下應可以看出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見的可變電阻的阻值有分直線性(B型),指數型(A型),對數型(C型),其實還有其它型,不過跟你目前的問題 ...

謝謝 wish 大詳盡說明
不知道是不是用在無線電車機的關係, 無法得知原廠設計的理念
原始的可變電阻, 中間有一段, 剛好是13.5(8)V 再轉下去也就14.多V, 從中間轉到底約 1v 的差異而已
新買的C10K 就沒有這樣的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維修經驗,半固定VR換新一定有改善,
三個半固定VR分別控制,
表頭電壓校正,電流限流,最高電壓限制,

換完新的 c10k , 電壓已輸出正常, 因為還要跑很遠去買可變電阻, 再加上換新後正常, 所以就偷懶不換了
等下次有問題再一次換

楼主:
電源供應器已完修

网友C:
早期線性變壓器 L牌跟I牌 也都是用C類的 我手上這台 DAIWA RE-40XH 也是C類 不過壞了 我都隨便找個阻抗相同就好  不燃C類不太好買

网友D:
可以在中間接腳上並聯一顆電阻從 B 型變成類似 A 型或 C 型的電位器,讓你可以有比較多的挑選型號與品牌自由度。
https://www.amplifiedparts.com/tech-articles/potentiometer-taper-modific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線性變壓器 L牌跟I牌 也都是用C類的 我手上這台 DAIWA RE-40XH 也是C類 不過壞了 我都隨便找個阻抗相同 ...

台南的電子材料行說, C型已經不生產了, 我換成B型的, 似乎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中間接腳上並聯一顆電阻從 B 型變成類似 A 型或 C 型的電位器,讓你可以有比較多的挑選型號與品牌自 ...

這篇文章我可以好好研究, 謝謝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中間接腳上並聯一顆電阻從 B 型變成類似 A 型或 C 型的電位器,讓你可以有比較多的挑選型號與品牌自 ...

請問這樣使用是否要兩種阻值並聯,換算成原本阻值,VR負載減輕,會比較耐用嗎?

一般經濟型VR,我習慣上會用雙聯的並聯,感覺好像有較耐用。

网友:
一般的設計 VR 都是用於改變電壓訊號的大小與電流功率無關,所以兩組 VR 並聯並不會減輕負載。
但實際上還是會比較耐用一些,因為有兩組轉動炭刷一組氧化了還有另一組能再撐一下。
大部分氧化失效的 VR 還是可以再清理而回復功能,如特殊規格而買不到的,拆開後使用棉花棒沾清水擦拭炭膜,電刷部分以橡皮擦擦拭光亮再上接點油,懶一點就 WD40 直上再轉一轉。

台製的傳統 VR 都是非密封而台灣又高濕度造成易失效,要耐用就選國外全密封製品一勞永逸,如用在音響上對音質改變絕對是值回票價。
至少也要用這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樣使用是否要兩種阻值並聯,換算成原本阻值,VR負載減輕,會比較耐用嗎?

一般經濟型VR,我習慣上 ...

可以參考duke83 提供的資訊
https://www.amplifiedparts.com/t ... taper-modifications

网友:
便宜的開窗vr都用中性犀利控封了 好像不錯用

网友:
現在才知道原來可變電阻還有這麽多種類型

网友F:
那種只要調一次就固定的內部VR不用去在意哪一型,只有使用者外部輸入場合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種只要調一次就固定的內部VR不用去在意哪一型,只有使用者外部輸入場合才需要 ...

也算是, 主要是用在車機, 偶而拿來做其他電壓供電輸入用, 謝謝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