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65M200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3-11-10):
CHIMEI TL-65M200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後畫面白光一閃秒滅,只剩聲音獨自輸出

2.型號~CHIMEI TL-65M200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先以LED測試器外部檢測三組迴路,一組迴路斷路不導通二組迴路有導通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檢測左邊第一組迴路LED有二顆不亮,架構為全機72顆LED,分為12支燈條,每支燈條有6顆LED,24顆串連為1迴路/共3迴路,單顆燈珠電壓:3V

11.準備一組新燈條代換,舊燈條為玻纖板底部鍍銅層,新燈條為全鋁板(散熱較佳)

12.新燈條代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3.開機 LOGO

14.完修測試畫面

{n_060:} {n_014:}

网友A:
電視維修業者真是辛苦, 以前CRT型 34", 37" 重到抬不上維修桌, 現在面板尺寸越做越大, 抬起面板還真心驚膽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視維修業者真是辛苦, 以前CRT型 34", 37" 重到抬不上維修桌, 現在面板尺寸越做越大, 抬起面板還真心驚膽 ...

第一次更換65吋面板燈條~真是大呀!
需要空間要4倍大,壓力也很大~很怕用破~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65寸~~面板拿起來不破!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WET大大完修.
還沒弄過65吋的,目前修到的只有55吋.
怕的是怕傷到邊角斷線...

网友:
恭喜完修,ˊ65吋更換LED壓力山大,可是以後尺寸會越來越大耶,難度也越來越大,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