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MSI H310M PRO-VDH PLUS VCORE沒出來,裝CPU上電RT3607BC發熱

楼主(2023-11-11):
廠牌、型號、版號: MSI    H310M PRO-VDH PLUS    MS-7C09

症狀:

這張板子各供電輸出幾乎出齊了

,CPU輔助供電VCCIO:0.9V、VCCSA:1.05V、VCCST:1.0V、PLTRST# 3.3V都有

,可量到的我都確認過,只有VCORE沒有出來。

不上CPU預供電約140mV與正常板子接近,一旦裝上CPU,RT3607BC異常發熱。

也從廢板換了一顆,故障依舊。

PVCC接 5R1連至CPU 12V,5R1稍微焦黃但阻值正常,VCC 5V,如下圖:

ATX輸入沒有異常短路且MOSFET的Gate都量測過、DS間也正常,目前想不到要該從哪裡去查起?

還請有相關經驗的前輩提供您的寶貴意見,感謝

參考資料:
(1)RT3604BC datasheet

補充內容 (2023-11-14 12:51 AM):
已解決,感謝餐與提供意見的各位大大!

補充內容 (2023-11-14 12:51 AM):
更正:參與

補充內容 (2023-11-26 08:04 PM):
不上CPU的預供電為1.04V

网友A:
BIOS 刷了?

剛爬文一下,EN、復位、SVID?迅維參考:連結

你之前修過一樣的,應該有點位吧

點位、電路圖
MS-7C09 R1.0、R1.1、R1.2、R1.3 boardview、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刷了?

剛爬文一下,EN、復位、SVID?迅維參考:連結

感謝大俠提供相關資料

沒資料,見招拆招、純粹盲修

刷過了,依舊發熱。

网友B:
橋11大待機條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  VCCDSW_3P3  DSW_PWROK VCCPRIM_3P3  VCCPRIM_1P8  VCCPRIM_1P0  RSMRST#   BATLOW#
EC待機5大條件:供電 時鐘 復位 程序 適配器檢測 開關和LID#
VCCRTC: 從CMOS電池或內置主電池送給橋的3V供電,給橋的RTC電路供電,以保存COMS參數和時間運行,此電壓不能低於2V。
RTCRST#:主板送給橋的RTC電路復位信號,3V以上高電平,復位時間通常不低於18ms
SRTCRST#:主板送給橋的ME模塊復位信號,3V以上高電平,復位時間通常不低於18ms
32.768kHz:橋旁邊的32.768kHz晶振,橋給晶振供電,晶振提供頻率給橋,橋內部提供給RTC模塊、SPI模塊和ME模塊使用。
VCCDSW_3P3:橋的深度睡眠待機電壓(deep sleep well)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時,此電壓與VCCPRIM_3P3連一起。
DSW_PWROK:橋的深度睡眠待機電壓好,3.3V,不支持深度睡眠時,此信號與RSMRST#連一起
SLP_SUS#:橋發出的深度睡眠狀態指示信號,可用於控制主待機電壓(如VCCPRIM_3P3)的開啟和關閉。不支持深度睡眠時,SLP_SUS#懸空。
VCCPRIM_3P3:橋的主待機供電3.3V。
VCCPRIM_1P8:橋的主待機供電1.8V。
VCCPRIM_1P0:橋的主待機供電1.0V。
SLP_S0#:當PCH和CPU處於空閒狀態時,此信號將去控制CPU供電進入輕負載模式(低功耗模式),也可以連接EC用於其他電源管理
RSMRST#:橋的主待機電壓好  3.3V,也是PCH內部ACPI控制器的復位,ACPI控制器從VCCPRIM_3P3正常後開始復位,復位時間不能低於10ms
SUSCLK:橋發出的32.768kHz時鐘,通常給EC用於同步EC內部時鐘,從RSMRST#完成復位97ms後開始動作,但不一定被主板採用。
PWRBTN#:橋收到的下降沿觸發信號,3.3V-0-3.3V  。
SLP_S5#:橋收到PWRBTN#後 置高SLP_S5# 成3.3V 表示退出關機狀態。
SLP_S4#:橋置高SLP_S4# 成3.3V,表示退出睡眠狀態,用於開啟內存供電。
SLP_S3#:橋置高SLP_S3# 成3.3V,表示退出休眠狀態,進入S0開機狀態  用於開啟橋/總線等供電。
SLP_A#:此信號一般不採用,因為取消了ME模塊供電和APWROK,APWROK集成在橋內部。
SLP_LAN#/SLP_WLAN#:網卡供電的控制信號,除ThinkPad外,基本都不採用此信號,可以忽略
VPP、VDIMM、VCCST、VCCPLL:內存供電VDDQ 1.2V、VPP供電 2.5V、 VCCST和VCCPLL 1.0V,一般受控於SLP_S4#。
VCC:指 二級電壓3.3V/5V/1.8V 、總線供電(VCCIO)0.95V、 VCCPLL_OC 1.2V、VCCSTG供電1.05V等。
VCCST_PWRGD:指VCCST供電和其他供電正常後,送給CPU的電源好型號1.0V
VR_ON:主板送給CPU電源管理芯片的開啟信號,用於開啟VCCSA供電和CPU核心供電VBOOT電壓
DDR_VTT_CNTL:CPU發出的內存VTT供電開啟信號,用於控制產生0.6V內存VTT供電
VCCSA:CPU供電芯片給CPU的系統代理供電(system agent)1.05V

VCCCORE_CPU:CPU核心供電的VBOOT電壓1V左右,通常在總線供電正常後產生
PCH_PWROK:主板發給橋的3.3V高電平,表示S0狀態電壓都OK。
24MHz Crystal Osc:橋得到供電後,橋的24M晶振開始工作,給橋內部的時鐘模塊提供基準頻率。
PCH output clocks:橋得到PCH_PWROK後讀取ME配置腳位,輸出各組時鐘。
PROCPWRGD:橋發給CPU的PG 表示CPU的核心電壓OK  1.05V。
SYS_PWROK:表示系統供電正常,是產生復位的關鍵信號,3.3V
PLTRST#:橋發出的平台復位3.3V ,給各芯片、插槽作為復位
CPU SVID:當CPU收到PROCPWRGD 後,CPU發出SVID給CPU供電芯片,用於重新調整CPU核心電壓,由DATA和CLK組成的標準串行總線和一個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號所組成。
VCCCORE_CPU:CPU供電芯片輸出的SVID調整後的CPU核心供電。
DRAM_RESET#:CPU滿足了各個供電、時鐘、復位信號後,開始讀取BIOS自檢(跑碼),在自檢過程中,當橋通過SMBUS完成內存識別後,橋發出DRAM_RESET#給內存插槽,用於復位內存。
VCCGT:自檢過內存,CPU再次發出SVID給CPU電源管理芯片,控制產生集顯供電VCCGT,0.7V~1.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CORE_CPU:CPU核心供電的VBOOT電壓1V左右,通常在總線供電正常後產生
PCH_PWROK:主板發給橋的3.3V高電 ...

感謝獅子魚大的資料提供。

我先短接J1,從CPU輔助供電之後的時序信號做確認

,再來追大俠提供的個案相關信號,研究RT3607BC的datasheet。

更新:
J1 短接後開機等同於上CPU開機,IC同樣發燙。

按時序測量,追至VRM_PGD有3.3V,由U398輸出,發現R2399 撞件。

補充內容 (2023-11-11 10:10 PM):
VCCST_PWRGD:1.0V
PCH_PWROK:3.3V
CPU_PWRGD:1.0V
SYS_PWROK:3.3V
PLTRST#:3.3V
之後就是CPU與RT3607BC通訊

補充內容 (2023-11-11 11:42 PM):
VDIO:1.0V
VCLK:1.0V
ALERT#:1.0V

24Mhz CLK手上只有一台Hitachi 20Mhz,不知道能否量到?!

更別說SVID信號能否擷取到 @@

補充內容 (2023-11-11 11:42 PM):
目前RT3607BC依舊燙手。

補充內容 (2023-11-12 12:08 AM):
RT3607BC
VREF: 0.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資料提供。

我先短接J1,從CPU輔助供電之後的時序信號做確認

都已看到PLTRST#=3.3V,
表示橋有正常工作,
不需懷疑24 MHz CLK,

但SVID能否量得到?
https://www.xinxunwei.com/bjbwx/11174940.html

我猜是可看到波形,但不能正確讀值,
(遠看CLK和SVID會有一叢波形,
zoom in後讀到01失真)

VCORE沒出來,
也要查"過壓保護,過流保護,負壓保護,欠壓鎖定保護",
這些回授電阻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已看到PLTRST#=3.3V,
表示橋有正常工作,
不需懷疑24 MHz CLK,

感謝J大提供資料。

先從保護啟動去做處理,量測相關腳位與週邊元件是否變質、失效?

网友A:
或是溫度保護?

H_PROCHOT# 有經過一顆六腳 Q142 雙 2N7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是溫度保護?

H_PROCHOT# 有經過一顆六腳 Q142 雙 2N7002

H_PROCHOT# 1.0V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已看到PLTRST#=3.3V,
表示橋有正常工作,
不需懷疑24 MHz CLK,

J大 抱歉! 更正:  PLTRST#是根據之前SIO腳位測量印象中有出現,J1短接不上CPU沒出現。

更正: 24MHz壓差正常,0.430v 0.399v。

好的板子24MHz壓差,0.424V  0.406V

RT3607BC 各腳電阻量測,TONSET上的電阻R63變小,怎麼又是這個信號?!  上次短路也是這路。

拆下來看看阻值?! 挪開焊點,阻值又正常402K。

從廢板中更換掉,直接短接J1上電,VCORE輸出0.8V、VCCGT也有0.8V。

RT3607BC也沒有發燒,好現象~

上CPU測試並沒有成功點亮,debug燈沒動作、卡CPU LED,VCORE 1.0V。

BIOS再燒一次看看?!

補充內容 (2023-11-13 11:32 PM):
先查時序最後面幾個少了什麼再去刷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 抱歉! 更正:  PLTRST#是根據之前SIO腳位測量印象中有出現,J1短接不上CPU沒出現。

更正: 24MHz壓差正 ...

VTTGT有出來就燒BI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TGT有出來就燒BIOS吧

重刷BIOS,debug燈跑起來,順利亮機。

感謝版主獅子魚大、大俠、J大的費心提供的寶貴資料與意見分享,小弟才能完修。

萬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