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TOSHIBA MD04ABA400V 4TB 硬碟不轉動 | 12V短路 維修實例

楼主(2023-11-11):
廠牌、型號: TOSHIBA MD04ABA400V

症狀: win 10 下認不到硬碟,換了sata線、電源線都不轉動。

維修流程:

(1)拆PCB量測各路電感沒異常,轉而從電源信號輸入查找。
(2)找到SATA 12V保險電阻阻值異常,另一端短路。
    直接5V 2.5A燒機,並使用朦朧美熱像儀觀察。

    為了精確發熱位置,用手指溫度計去確認零件所在。

    手指立刻有了MLCC的形狀。
(3)放大鏡觀察有裂開的痕跡,將該MLCC、保險電阻移除,並從廢硬碟PCB拆下4R7、類似大小的MLCC取代。
移開焊點,MLCC確認短路
移除後,12V對地二極值正常
(ˋ4)板子冷卻後組裝上機,進入系統可抓到硬碟資料。

小結: 本來在研究主機板電路圖的,意外被強制修硬碟機板。

        乾脆順手發一篇維修文,記錄一下過程。

        感謝各位收看,至此完修! 歡迎討論與指教。

楼主:
對了!差點忘了。

請教保險電阻只有「S」字樣,一般是多少阻值?

我是擔心高於原有阻值,失去其保護作用。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了!差點忘了。

請教保險電阻只有「S」字樣,一般是多少阻值?

它就是SMD FUSE  還稱不上是電阻

Date:        2023/11/11
Mouser Part #:        576-0467004.NR
Mfr.'s Part #:        0467004.NR
Mfr.:        Littelfuse
Description:        Surface Mount Fuses 4A 32V VERY FAST ACTING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240/media-332058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就是SMD FUSE  還稱不上是電阻

Date:        2023/11/11

感謝wet 大的資料提供,看來還是要用快融保險絲。

https://kknews.cc/zh-tw/car/9jmm9g8.html

网友B:
那電表的反射片還真是突兀…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電表的反射片還真是突兀…哈哈哈

自用沒差~還是老表好用省電~

自發光的ZT-Y已經改裝使用學姐送的電池,但前幾天又再充一次電了

楼主:
發現學姊賣場有貨比原來規格多1A,我覺得還行。

至少好過零歐姆~沒有保護作用。
台灣功得電子 SMD 5A 保險絲 FUSE 0603 [D01]

网友C:
賺到一顆4TB ,D槽可以放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賺到一顆4TB ,D槽可以放更多了

其實當初買兩顆4TB要組RAID1,後來讀寫效能太感人了,便作罷...

本來打算是要拆A救B搶救資料的,硬著頭皮上場救援。

网友D:
SMD FUSE  上面的字母編碼  似乎沒統一規範
以3# 提到的 製造商 Littelfuse  編碼[S]是 4 A
但是  另一家 製造商 Bourns     編碼[S]是 2 A
見3/5頁 https://www.bourns.com/docs/product-datasheets/sf0603f.pdf

會注意到這情況 是之前查這資料  不知怎回事 MOUSER 推的 Littelfuse
容易被排列於 搜尋結果前端

但是 應用上 數值 有些不合理   比對了一下網拍資料  果然不同製造商  編碼沒統一代表意義
心顫一下  幾位大佬 怎不好好坐下談談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D FUSE  上面的字母編碼  似乎沒統一規範
以3# 提到的 製造商 Littelfuse  編碼[S]是 4 A
但是  另一家  ...

松下是4A mark code是S
Panasonic micro chip fuse

嚴謹的日本人應該比較可信吧?!應該啦~

這家也是相同的。

Vishay 的 MFU series

mouser 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D FUSE  上面的字母編碼  似乎沒統一規範
以3# 提到的 製造商 Littelfuse  編碼[S]是 4 A
但是  另一家  ...

請教Simon 大你說的「應用上 數值 有些不合理」,是指?

小弟駑鈍還請釋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Simon 大你說的「應用上 數值 有些不合理」,是指?

小弟駑鈍還請釋疑,謝謝 ...

「應用上 數值 有些不合理」,是指我過去遇上的情況

是486-33主板的鍵盤電源輸出SMD保險絲   是第一代486 25/33那種  over-driver沒出世
這類PS/2鍵盤介面電路應用上2A算是封頂   (雖然有些不正規 應用 會有一些設備會從鍵盤介面取電 )

可是翻A商資料手冊數值4A   有些不合理    再翻其他家資料手冊才驚覺沒統一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