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購踩雷測線器 - USB/DT3

楼主(2023-11-11):
USB Mini、Micro、Lightning、Type-C..
就像是在紀念電子世代的發展一樣, 線愈堆愈多..
本來想利用 網路線測試器 來做個USB測線器..
看到 資料線檢測板DT3 後.. 就忍不住敗了一個..
沒想到.. 就這麼一個簡單的模塊.. 也會踩到雷..

入手後, 簡單地測試了一下, 就開始進行改裝..
在板子上加上鋰電池保護板、鋰電池..
這樣, 在使用的時候就不需要再外接電源!

只是, 充電的時候不能從Power-IN直充..
必需另外做一條線, 經過充電板進行充電..

接下來, 把手邊庫存的USB線都拿出來測一輪..
非常好! 松果USB線每一條都是四線導通!
疑? 怪怪.. 有些線應該只有VCC/GND兩線啊!
疑? 等等.. 怎麼就算只接一線, 還是四燈全亮?

用電錶也量不出所以然..
找到了 DT3 USB CABLE TESTER PROBLEM
看起來是一樣的狀況.. 應該是某個地方短路了..

用熱風槍把Lightning座吹下來後, 真相大白..
可能是因為製作時, 沒考慮到零件的公差吧…
Lightning的外殼接地和接腳連錫了..

貼上耐熱膠帶做隔離、 回焊後, 問題排除!
還好.. 有看到問題、找到問題.. 解決問題!
如果不解決問題.. 遲早會被問題解決的.. (苦笑)

本帖同步: 網購踩雷測線器

网友A:
也許是過多錫膏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許是過多錫膏造成的?!

這叫 [貨不對辦]

通常 大半 是因為 畫PCB的人員 沒參考真實物件零件 Foot Print   直接取用PCB軟體 現有資料庫
甚者可能是半吊子人員 連資料庫Foot Print 抓出來修改 都不會

也有可能是 採買時直接改用物料源  同樣名稱的東西外形幾乎一樣

PCB 上Foot Print 是類似PLCC PIN腳往內彎折
實物零件是類似QFP PIN腳往外彎折

真實 畫PCB的人員 業界環境 常在相容性打轉  因為會反思

其他還有 公制與英制單位的接頭
2.5 mm VS 2.54 mm(0.100 inch) 或再小一半 1.25 mm VS 1.27mm

補充內容 (2023-11-13 12:39 PM):
電子菜鳥不會注意機械尺寸相容性 公英制搞錯的排針接頭 多PIN就會出問題  正視它的企業會血淚經驗傳承 孤狼環境難在沒管道回饋討論成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叫 [貨不對辦]

通常 大半 是因為 畫PCB的人員 沒參考真實物件零件 Foot Print   直接取用PCB軟體 現有 ...

感謝Simon大解釋,原來是這樣!

网友:
厲害啊 新品在插座下面出問題也能查到

网友:
之前有在找測線材的,後來想想直接換線試試!?新買的type c 2 type c線是壞的,有夠倒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