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370VL 亮待機燈, 點亮後螢幕滅掉

楼主(2023-11-11):
狀況:有待機燈, 螢幕開啟後點亮一下即熄滅.

目前檢查方向:
電容全部拆下檢查容值皆正常, 量測所有IC 溫度也正常無異常過高.

請問接下來方向該往哪查找,感謝前輩~

网友:
螢幕閃一下就消失先查背光/背光供電
背光燈條損壞機率高..

网友:
大機率燈管問題~
但 EEFL 燈管  不好搞~
裡面的固定支架 一定都會脆化~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062-1-1.html
然後夾住燈管的鐵片都一定氧化~

現在都 LED 的了~
參考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5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