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c279 韌體寫入問題

楼主(2023-11-12):
目前故障現象

請問前輩們 rtd2483ad 改怎麼讀寫
編成器是 RT809H(朋友的,不在手上。先上來請教)

是直接 VGA對接就可讀寫嗎?? 還是要加19V供電

謝謝大神們

网友:
一般來說這種螃蟹標誌的可能不支援線上讀取ISP,要拔IC下來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