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第二問)請問沒有外接driver的220V led燈 如何改為110V使用的倍壓電路.

楼主(2023-11-13):
上次的問題已解決,依網友的方式,使用二顆250V 4.7uf的電容並聯做成倍壓電路..但這次這個led燈,沒有電容,整個電路板只有一個MB10F整流橋及3個242電阻.不知從何改起,,原灯板接上110V後.,會亮,但很暗,無法正常使用,測得led灯珠約10V,...非常抱歉,我不會畫電路圖.不知能否依圖片給各位大佬們參考,提供小弟意見.感恩..

网友A:
僅供參考,我改過只是沒照片,220v 改 110v
你的應該是一串線路而已,仔細看線路(微凸),找出中間點,
用刀片割斷線路,刮開兩邊印刷保護層,露出銅片,
上2條電線改成 2組並聯電路即可
有改過18瓦(2串),36瓦(4串),同上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供參考,我改過只是沒照片,220v 改 110v
你的應該是一串線路而已,仔細看線路(微凸),找出中間點,
用刀 ...

謝謝您提供意見.我沒有去割斷路..我直接拆了一顆led,用基板上的二點去接 N/L ...亮度有提升很多..謝謝.

网友:
橋式倍壓整流,參考看看......

网友:
看圖應該簡易電阻限流,220V整流後扣掉LED壓降再除以電阻值得到限流值,您可以反推當電壓改110V後要多大的電阻值可得到相同的限流值,然後改電阻即可

网友:
有三用電表 量一下畫個徒應該是最基本的了...
量一下哪個點跟哪個點是同一個點 哪個元件接哪個元件
如果這樣都沒辦法做
老實說別人也很難幫你 你只能自己幫你自己

网友B:
原電路是無濾波  直接電阻限制電流  會隨弦波相角電壓變動

靠220AC 的80~100%峰值期間的亮度  補償  0~80%較低電壓期間 不亮或偏暗

當倍壓電路上了之後 會維持峰值電壓 在整個週期時間  很可能會燒或短命

改成倍壓對這電路 可能會是毒藥  至於解法是微調改昇電阻 或是倍壓電容降數值  需要實驗但東西在你手
若是我最想試的...是倍壓整流但只接一個電容的 [橋式整流的正極 與 零線] 另一顆電容不裝

接下來是  端上毒藥...
倍壓整流

正接正 負接負 剩餘正負配零線

基本倍壓是兩個電容

[正接正]任選一個電容的正極  接到 橋式整流的正極

[負接負]另外一個電容的負極  接到 橋式整流的負極

[剩餘正負配零線] 這兩個電容剩餘正負電極同接零線

零線 是 藍色線 火線是 棕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電路是無濾波  直接電阻限制電流  會隨弦波相角電壓變動

靠220AC 的80~100%峰值期間的亮度  補償  0~80% ...

謝謝樓主詳細的解說,,我再找時間試看看囉~~

補充內容 (2024-11-20 01:50 AM):
請問大大.這裡的兩顆電容有沒有建議的規格..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