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及第雙門小冰箱88L 上冰下不冷

楼主(2023-11-14):
富及第小冰箱 不知道為什麼上面冷凍是有霜的下面冷藏一點溫度都沒有。它的壓縮有運行 稍微查一下網上說製冷器結霜才會這樣。但我冰箱沒地方可以看到製冷器呀! 該怎麼辦

网友A:
請您拍照,單雙門冰箱構造不同,維修思考方向也不同

网友B:
有霜冰箱~
大概率漏冷媒了~
修理費高~划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拍照,單雙門冰箱構造不同,維修思考方向也不同

這樣不知道可不可以

冷凍

冷凍
冷凍

冷藏

冷藏
冷藏

整體

整體
整體

背面

背面
背面

冰箱數值表

冰箱數值表
冰箱數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霜冰箱~
大概率漏冷媒了~
修理費高~划不來~

冷媒漏了....!!!可是壓縮機還有運行有水流聲 冷媒不是都在壓縮機裡面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樣不知道可不可以

貼圖錯誤 出現檔名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圖錯誤 出現檔名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那我需要刪除 重新上傳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需要刪除 重新上傳嗎?

不用刪除 點選編輯 將已上傳的圖片 再次點吉插入內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刪除 點選編輯 將已上傳的圖片 再次點吉插入內文即可

感謝 辛苦了這麼ˊ晚還需要審核 我之後知道怎麼操作了

网友C:
此台冰箱為直冷式冰箱
冷凍庫稍稍有霜(冰涼) 冷藏室後版用手觸摸應該也會有涼感
典型的漏冷媒
看此冰箱壓縮機接管 那銀色的可能是鋁管 不是銅管
如壓縮機旁邊管線 沒油油的 應該就是內漏了

冰箱灌冷媒不便宜 如果內漏就直接換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台冰箱為直冷式冰箱
冷凍庫稍稍有霜(冰涼) 冷藏室後版用手觸摸應該也會有涼感
典型的漏冷媒

這樣看得出來油油的嗎?

网友A:
請您有心理準備,漏冷媒機率不小

您這台沒有電熱功率,這是直冷式冰箱,請您看冷凍室內壁,尤其是有凹凸肋纹那幾片表面有沒有破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您有心理準備,漏冷媒機率不小

您這台沒有電熱功率,這是直冷式冰箱,請您看冷凍室內壁,尤其是有凹凸肋 ...

一般直冷式冰箱 不用看凹凸肋纹 除非是冷凝片式的 這台冷凝片在凹凸肋纹後面
我看壓縮機旁那銀色管線 像是鋁管 鋁管接頭處很容易破洞 造成漏冷媒 我懷疑是內漏
要修理的話要開背 重新繞上銅管才能一次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看得出來油油的嗎?

建議樓主 還是換新冰箱 換成無霜的 目前還有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