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冰箱門歪斜

楼主(2023-11-14):
冰箱有年紀了,發現關上門後膠條有點縫隙
仔細一看,上下兩個冰箱門都有一點歪斜,從下側扶一下就正了

拆上面的門看了一下,長年使用,門上的軸孔徑已經變大了,而且是磨損偏一側

有甚麼比較好的解決方法嗎?

网友:
看起來像軸孔內原有塑膠或矽膠軸套磨損,如果軸套沒的買,樓主您要不要考慮原有軟軸套挖掉,套一段塞的下的塑膠管或矽膠管代替

网友:
不太清楚~孔徑多少~
如果門軸直徑有 8 mm

拿市面上賣的不鏽鋼粗吸管~
切一段來用~
可以用塑鋼土固定~
再加點油潤滑~潤滑~

也可以用塑鋼土弄一點點到軸孔內~
趁還沒硬化前~
把門軸沾水 插進去塑形~
塑形好就把門軸拔出~
避免硬化後拔不出來~
硬化後~再加點油潤滑~潤滑~

网友:
以前有用鐵鐵氟龍套管 DIY 軸套   但沒試過重壓實作  與你這不同用途
以下你再評估可行性
鐵氟龍  耐磨  有市售鐵氟龍套管  找空油壓接頭五金行  多會有
剛剛找了 一下網路   [鐵氟龍管五金行]
高雄 源相(原:亞泰興)-空油壓接頭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65號
https://shopee.tw/%E9%90%B5%E6%B ... 6-97bb-246de0af8c1a

网友:
我有一台單門小冰箱也是這樣
得用力關不然會卡住

有想過套上一兩層熱熔套試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意見

因為磨損偏一側如上圖
我在想說是否用金屬套管會比較穩定
那麼就要先找到孔徑適合的套管,或許不鏽鋼吸管是不錯的選擇
且若是套管的管壁較厚,可能變成要先擴孔才能安裝

我又想到這周末就可以拿到雙11採購的熱像儀了
或許拿熱像儀觀察漏冷的狀況再決定採取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