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開關電源內部的整流器種類介紹

楼主(2023-11-15):
1.常用開關電源內部的整流器主要分為下列3種 .
1-1.交流電源輸入端使用的是普通型整流器(常用頻率為低頻50/60Hz).
1-2.PWM芯片的輔助繞組電源,常使用快速整流器.
1-3.則為終端輸出側的整流器,常使用蕭特基整流器.
2.當終端輸出側的整流器故障需更換時,若手邊剛好無蕭特基整流器時,可使用快速整流器取代嗎?
3.答案是需事其後端所接負載種類而定,若是輸出5V低壓給後端的單片機供電,則有可能出現無法正常開機情形,而若非給單片機供電,則可能是可正常給後端供電的.至於其發生無法正常啟動單晶片的原因,請欣賞作者的視頻說明.
4.綜合以上的說明,往後碰到類似問題時,可以給我們提供更多的維修參考.

网友A:
謝謝ciko.ciko老師提供資料,原來還有分;快速恢復與蕭特基二極管,
1.請問怎麼分辨?

2.影片中兩種全是TOP封裝,請問蕭特基有簡單型圓管兩頭直通的嗎?

3.或是一定要加散熱片,有壓降禍內阻影響電流問題嗎?
(內阻可並聯降低,但體積變大)

4.電壓需求4.2v可長期穩定輸出輝飄移嗎?

5.MOS管的P.N基質,是與蕭特基一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ciko.ciko老師提供資料,原來還有分;快速恢復與蕭特基二極管,
1.請問怎麼分辨?

1.分辨方式:直接查型號看DATASHEET.(順向壓降不同,可避免自體發熱過多)
2.此類整流器依電流大小及包裝,可有2P(DO包裝)/3P(內含單或雙整流器)等
3.通常大電流輸出需搭配散熱片,因其發熱量是由實際輸出電流與整流器內阻決定.
4.有低輸出電壓需求時,輸出應以蕭特基整流器為主,以降低其輸出漣波量.
5.本項需採專用的蕭特機整流器,你是指使用MOS管內的DS間二極管來取代?其他腳位也是無法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