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在用滾珠滑鼠嗎?

楼主(2023-11-17):
昨天在換滑鼠微動開關時突然想到
以前學生時代都要定期把滑鼠滾珠拆出來清潔
大概在2001年前後有拿到一隻滑鼠捨棄滾珠結構,改成了雙滾輪(X軸和Y軸),但好像曇花一現,我也只看過那一款
之後光學鼠出現後,滾珠就慢慢退出市場了
但說到可以在玻璃上使用的滑鼠,我還是會想到傳統的滾珠,而且印象中好像學生時代沒在換微動開關(?),是那時期的微動比較耐用嗎?還是說我剛好沒遇到而已

网友:
我用過一段很長時間的滾珠滑鼠,它的問題就是滾珠容易把髒東西帶到滑鼠內部與滾珠接觸的轉輪導致卡頓,要需要常常清潔,光學的就沒有這個問題。
至於開關耐用問題取決開關品質跟使用時數,應該跟滾珠或光學無關。

网友:
用過一段很長時間的滾珠滑鼠+1,
它的問題就是滾珠容易把髒東西帶到滑鼠內部與滾珠接觸的轉輪導致卡頓,要需要常常清潔
萬一太久沒清潔,導致轉輪生鏽,轉輪表面會變得不夠平整,這樣會影響滑鼠移動精度,這時候大概只能換新滑鼠

微動比較耐用嗎 ,通常都是用2~3年後轉輪先生鏽,導致精度不准先被換掉

网友A:
不知道這一支算不算?

网友:
最早在 IBM-PC, PC/XT 上的滑鼠使用的還是 RS-232 介面,需要插在擴充卡上而不是主機板上,那個時候主機板上只ˋ有大 DIN 插頭的鍵盤介面。後來 IBM 出了 PS/2 與 PC/AT ,主機板上才有鍵盤與滑鼠二個小 DIN 插座。

當年肚子裡藏顆滾球的光學機械滑鼠,解析度比現在的光學滑鼠低,印象中最早在 200 dpi ,後來羅技有出 400 dpi 的,就已經是高解析度的了。 由於那時候的螢幕解析度也沒現在高,相互搭配的挺好。現在的螢幕解析度高,用當年的滑鼠就要拉好大的距離!

第一顆用的滑鼠是單顆金屬(應該是不鏽鋼)滾球的,手感很重,滑起來要比較用力;再來用的是單顆塑膠滾球的,就輕巧很多。前面二種存在的時間都很短,之後主流的光學機械滑鼠,就都採用內有金屬配重,外包橡膠的滾球,不再有純金屬或純塑膠的了。

四樓是軌跡球呢

滾球式的光學機械滑鼠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什麼創意用途...

网友:
手头这些古早玩意儿还就几个呢,不过不会用它们了,与时代脱节得离谱。现在一直使用罗技的蓝牙鼠,电磁滚轮、任何材质表面,简直可以天马行空。不打游戏的情况下,算是满足了所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這一支算不算?

  算.

  軌跡球即是將滾輪鼠腹內露出 "蛋黃" 的 "腹部" 翻面、點吉鍵同側罷了.

网友:
也有一支軌跡球,拿出來滾一下。

補充內容 (2023-11-18 11:14 AM):
欸,沒有中置滾輪,太不方便了。等一下又要收起來了。

网友:
看到軌跡球讓我想起很多年前有位在和美的特教老師請我幫他做一台用腳控制的軌跡球"滑鼠"給無法用手部控制的學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