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洗衣機na-158et按電源有亮,再按啟動有快速動一下後,就突然斷電,是哪裡有問題?
關閉

楼主(2023-11-18):
國際洗衣機na-158et按電源有亮,再按啟動有快速動一下後,就突然斷電,是哪裡有問題?
這台已經21年了,中間有請人維修過1次馬達,這陣子都還可以正常洗,這二天突然發生上述的情形,
家裡的人傾向換一台新的,但我想自行維修看看,如果可以簡單排除的話。

以下是圖片,

按下電源鍵,面板有亮

按下啟動鍵,有快速動一下後

面板突然斷電, 整機不動作

有錄影片,但權限還不足,無法用連結PO出影片,還請包涵。

网友A:
控制板拆下來檢查,論壇裡絕對沒有能隔空抓藥的人才。記得電路板有罐軟膠防水。

這台很耐操(我的用快30年了)值得修,控制板也壞過(誤插到220V),當時還沒加入論壇,去服務站買,但是停產沒貨了,後來給我一片沒語音功能的,回來後插下時看見有一處黑點,挖開一看.原來只是保險管燒了,換一個在塗上矽利康就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拆下來檢查,論壇裡絕對沒有能隔空抓藥的人才。記得電路板有罐軟膠防水。

這台很耐操(我的用快30年 ...

暫時權限還不足,無法用連結PO出影片,
可以克難一下  將連結的文字串 拆分兩行  系統會當文字
閱讀的人一般都看得懂

例如本篇連結的文字串 拆分兩行
https:
//bbs.pigoo.com/thread-88210-1-1.html

楼主:
感謝上面二個大大的說明,下面是影片的連結

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1WFpbK6aSgCP7RlpmZuVVVIGQH77fi5Wa/view

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1WFPs3pyer4Nbxaj_WZJXpVKVfDeID3re/view?usp=drive_link

洗衣機背面

控制板,所以是要把個防水膠拔掉看內部是否有問題嗎?

上蓋板

這片要拆起來嗎?

网友:
這版區 是 練習發帖

技術討論要記得到 家電區
https://bbs.pigoo.com/forum-112-1.html

楼主:
感謝大大的提醒,昨天已經PO了,還在等審核。

网友:
有先檢查插座或繼電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