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洗衣機na-158et按電源有亮,再按啟動有快速動一下後,就突然斷電,是哪裡有問題?

楼主(2023-11-18):
國際洗衣機na-158et按電源有亮,再按啟動有快速動一下後,就突然斷電,是哪裡有問題?
這台已經21年了,中間有請人維修過1次馬達,這陣子都還可以正常洗,這二天突然發生上述的情形,
家裡的人傾向換一台新的,但我想自行維修看看,如果可以簡單排除的話。

以下是圖片,

按下電源鍵,面板有亮

按下啟動鍵,有快速動一下後

面板突然斷電, 整機不動作

機器銘牌

有錄影片,但權限還不足,無法用連結PO出影片,還請包涵。

网友:
大概率~
機板上的電容壞了~
小概率~
按鍵~

网友:
若是斷電後,可以再次開機,但是仍重複同樣故障情形,有可能是負載板壞。若沒猜錯,您的電路板上的凝膠可能融化了!導致零件變質。影片可以放在youtube上,提供網址連結。

网友:
之前家裡同一型洗衣機,DIY摧殘下還能用(國際牌洗衣機 NA-158ET 洗衣機運轉聲音大檢修/國際牌洗衣機NA-158ET脫水不平衡(完工)/「求教」國際牌洗衣機NA-158ET脫水不平衡),但是久了,家人不喜歡,

去年底在新洗衣機要運來前,盡最大程度拆下控制板留著。

昨天翻出來,防水「膠」已經有部份變軟、出現「流汁」感覺,有黏住包裹收藏用的ㄍㄨㄤˇ ㄍㄠˋ  紙,放著不知道是否會變故障品。

楼主:
感謝上面三個大大的說明,下面是影片的連結

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1WFpbK6aSgCP7RlpmZuVVVIGQH77fi5Wa/view

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1WFPs3pyer4Nbxaj_WZJXpVKVfDeID3re/view?usp=drive_link

洗衣機背面

顯示板

拆開來

顯示板和附載板

如同GHK949大說的,附載板凝膠融化,而且流到內桶上,之前就想說那是甚麼膠,原來是防水膠。
另外,斷電後,可以再次開機,但是仍重複同樣故障情形,所以現在是要找一塊負載板回來測試嗎?

昨天家人討論完,已經先去全國電子定了一台國際na-150mu-l的定頻洗衣機, 不過貨還沒到前都可以退。

网友:
我會優先看電源部分
不過又回到 這個膠又比現代的膠更難搞了
而且21年了 National這名字都消失很久了
讓店家賺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上面三個大大的說明,下面是影片的連結

https:

看過影片,在按下啟動鍵的瞬間就斷電,猜測內槽迴轉盤只轉半圈,負載板故障機率大,建議找一塊負載板回來測試,原廠已停產。
近幾年的國際14公斤以上的洗衣機,緩衝彈簧吊桿品質差,造成衣服量多或厚重衣服在脫水時,內槽晃動大而有噪音,建議您先上網爬文了解,以免買新機後困擾。
問全國電子店員不會得到真相,要問全國電子的外包送貨商才比較有機會。

楼主:
感謝GHK949大的建議,今天打到國際的服務站,這個負載版已經停產,他是建議去回收場找。
不過今天新的洗衣機已經送到,舊機也回收了,所以就不修理了。
不過顯示板我還有留,如果以後有人有需要,可以跟我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