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光牌洗手台發現裂痕

楼主(2023-11-19):
大家好

這是電光牌的洗手台, 自交屋使用了約27年
這幾天忽然發現浴室洗手台左方台面及一直裂到牆面固定座附近邊緣有裂痕
我知道這有安全問題, 也許還有沒有發現的裂痕,
想問一下, 裂痕較大的部份有沒有可以補強的黏劑或修補劑, 是使用快乾還是AB膠, 塑鋼鏐之類的??

我想應該大家會建議整組換新了是吧?

我查了一下電光牌 SLF1454X-W2 面寬 560mm, 我家的是面寬約 550mm,  差一公分, 固定座寬度是否一樣呢?

會建議自換還是請人來更換會比較省事一點?

能否請大家給我一些些意見呢?

洗手台外觀

洗手台左側台面裂痕

一直裂到牆面固定座附近

補充內容 (2023-11-21 09:11 AM):
忘了說, 臉盆底下有一個陶瓷支柱

网友:
這種多半是牆上有打的螺絲,從底下可以直接看的到,如果不便測量就拆下來看一下兩根牆螺絲的間距比對一下就可以了。
基本上換這個不難,一般民用膠修補的強度可能不足。

网友A:
要不要考慮  不銹鋼水槽  失手錯誤容許餘裕挺大了 搬運都很OK...
而且 功能面擴展了些

就是搭配上周邊視覺美感 差了些

网友B:
陶瓷裂痕一定要換,而且盡快。一旦破掉切口非常鋒利。

先看看固定螺絲可以拆除嗎?估計已經銹到快爛了。

自己可以拆除就可以自己換(一般的水路連接&排水管&固定螺絲)

如果沒有把握,最好找水電來換,不然只要有一項卡關,還是得求外援。

螺絲最好換成白鐵的。

网友:
以前發現有小裂痕我有用過快乾膠塗過一次,後來發現越來越多的小裂痕,還是換掉比較安心,

网友C:
去年也遇到這種狀況,換白鐵的氣氛不同,工程也大,後來買"洗臉盆托架,圓滿解決,外觀也不影響,本來還怕不牢固,裝上測試,應該一個站上去也沒問題,不便宜好像750的樣子,用四隻壁虎鎖上,十幾分鐘就完成了,倒是找材料.考慮再三的時間較多。

网友:
建議整組換新.
省錢:自己換,比較累但不難..
省事:請人來換.

网友D:
瓷器有裂痕 建議換新
因如瓷器破裂 邊緣比刀具還鋒利 值得三思

网友E:
9月份才請人換掉2組,含工帶料+清運,1組 8xxx 多,最後發現水龍頭是最貴的物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也遇到這種狀況,換白鐵的氣氛不同,工程也大,後來買"洗臉盆托架,圓滿解決,外觀也不影響,本來還怕 ...

原來還有洗臉盆托架這種好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考慮  不銹鋼水槽  失手錯誤容許餘裕挺大了 搬運都很OK...
而且 功能面擴展了些

的確是美感差了些, 謝謝您的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裂痕一定要換,而且盡快。一旦破掉切口非常鋒利。

先看看固定螺絲可以拆除嗎?估計已經銹到快爛了。

拆換應該是沒問題, 就是怕固定螺絲也要換, 還有固定座寬度不符等因素, 而且沒有工具, 我想還是請人換好了
我先自己拆下來, 把要留下的配件拆下來, 剩下的請大樓配合的泥作師父處理好了, 之前浴室整修也是請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9月份才請人換掉2組,含工帶料+清運,1組 8xxx 多,最後發現水龍頭是最貴的物件 ...

沒錯, 有品牌的水龍頭真的很貴, 我主臥室的水龍頭自己換, 一樣是買電光牌的, 就 2300 了, 不過配件很齊全
清運費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也遇到這種狀況,換白鐵的氣氛不同,工程也大,後來買"洗臉盆托架,圓滿解決,外觀也不影響,本來還怕 ...

哇!!好厲害, 還能這樣弄, 這托架是有現成的嗎? 哪裡可以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瓷器有裂痕 建議換新
因如瓷器破裂 邊緣比刀具還鋒利 值得三思

對, 以前看到好幾次新聞, 都是被掉下來的碎面割得很慘的新聞, 所以才擔心
家裡有一把陶瓷刀, 真的很鋒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哇!!好厲害, 還能這樣弄, 這托架是有現成的嗎? 哪裡可以買到??

忘記了是X皮或X天,只記得圖片是:洗臉盆上疊放3包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記了是X皮或X天,只記得圖片是:洗臉盆上疊放3包水泥。

有趣的銷售方式, 一包水泥 20KG 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趣的銷售方式, 一包水泥 20KG 吧

50吧!-----
應該不會錯,我還沒當兵前也做過土木,跟過米KE沙,同事們!看我年紀小說:最輕鬆的給你,大家不敢搶,說真的也是超累的,很好睡不會胡思亂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吧!-----
應該不會錯,我還沒當兵前也做過土木,跟過米KE沙,同事們!看我年紀小說:最輕鬆的給你,大家 ...

現在水泥一包改成40kg了

网友:
"臉盆底下的陶瓷支柱"  好看而已

网友F:
如果你沒有手提砂輪機,建議給水電換!!
因為固定壁虎可能是鐵的,而且拆不下,需要切除~~
為了安全,不要自己來!!

若您沒經驗,堅持自己來~~
請記得長衣長褲穿布鞋,並且臉盆下墊軟布~~

PS.陶瓷碎片切肉不輸刀子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沒有手提砂輪機,建議給水電換!!
因為固定壁虎可能是鐵的,而且拆不下,需要切除~~
為了安全,不要自己來 ...

好的, 謝謝您, 應該是會讓專業的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