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HX-6S-12A保護板NTC怎麼接

楼主(2023-11-19):
原本PCB板上的T兩點用0歐姆電阻短路,所以就沒使用這兩點溫度保護,請問前輩們,電阻拿掉後NTC要用幾K的?怎麼接,NTC越熱電阻越低,怎麼怪怪的!

找接線圖沒看到有"T"這兩點的資訊

网友:
NTC溫度係數,PTC溫度係數
這裡的T是不是接溫度開關?

溫度開關搜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負溫度係數,PTC正溫度係數
這裡的T是不是接溫度開關?

原來是這樣,因為之前的呆神吸塵器,就是把0歐姆拿掉,接45度常閉溫度開關(自己亂猜的,想說正常時功能一樣)
最近充電時,用較大電流快充時,有時候會電壓異常,想說電池壞了(全用舊電池測內阻湊來用的),以為電池掛了,但下一次充又正常了,會不會是用45度太低或溫度開關異常,找答案把有關的因素一一清查,避免亂猜,才能有效解決。

謝謝您的指導,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