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變壓器維修 - M1498 DC12V/3A

楼主(2023-11-19):
有一種松果叫 現在修不好.. 留著也許可以修復..
網路世界的資訊量龐大, 總會有人留下維修記錄..
只要運氣好、找到參考資料.. 就有機會能修好.
如果一直沒辨法處理.. 也只能輪迴進殺肉件堆..

這顆故障的 M1498 DC12V/3A 已經換過電容..
但輸出的DC12V電源還是會不穩定的跳動..
用示波器看到的輸出, 波形就像鋸齒波..

從2022/01/22埋起來後.. 就一直屯到現在…
打開來, 仍看不出所以然..

把一些二次側的零件都拆下來測量過..
也沒能找到真正的故障點..

網路上看了一些電源輸出不穩的維修影片後..
把問題鎖定在 TL431/光耦 回授/參考電壓 上..

沒想到.. 把兩顆分壓採樣電阻換掉後, 就修好了..
(SR4:391代用392 SR6:152代用153)

總結:
有可能是分壓電阻劣化, 造成採樣電壓不穩定..
最後, 連帶影響了輸出電壓..
這種狀況, 光是更換輸出電容, 是沒有用的…

由於手上沒有翻到一樣的電阻能做替換..
貼片電阻還是由另一片殺肉版上拆下來的..
所以.. 松果是該留? 還是不該堆呢? 吽?!

參考連結:
電壓/電阻計算器: TL431 Voltage Calculator

本帖同步: 直流變壓器維修

网友A:
這顆~料還用得不錯! 還不需要進階到殺肉。

急用就買新的,故障的慢慢修當練功,修完當備品、經驗值提升都是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料還用得不錯! 還不需要進階到殺肉。

急用就買新的,故障的慢慢修當練功,修完當備品、經驗值提升都 ...

英雄所見略同!
留它就是因為... "用料還不錯"!

還好.. 有把它修好了!

-- 牛漏貼兩行文字
沒想到.. 把兩顆分壓採樣電阻換掉後, 就修好了..
(SR4:391代用392 SR6:152代用153)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見略同!
留它就是因為... "用料還不錯"!

而且這顆好拆! 不用動到鐵鎚、一字起子

牛大有示波器就更容易找到故障點。

一般SMD上、下分壓電阻都取得不容易,常常要費心東湊西湊,才能得到想要的電壓。

真的有需要殺肉零件的時候,廢板方恨少~

殺肉零件也是很有用的,最可惜的是有用的IC被回收

网友B:
阻值都差了十倍這樣也行!?厲害了…

网友:
之前有一顆,也是這樣,量電阻沒有異樣,搞到最後懷疑變壓器,結果黏得很死,拆破了.翻車了,如果不衝動,現在看到前輩的經驗,也許還救得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都差了十倍這樣也行!?厲害了…

如果用計算器換算後, 結果也是一樣的啊!
阻值小.. 電流會大一點...
原則上.. 可能會比較撐不久.. 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見略同!
留它就是因為... "用料還不錯"!

後來5F Cobra大所說的電阻比例,倒是需要思考。

代換前後的電流值差異頗大,牛大可能要斟酌維持原有的比例可能會比較保險?!
TL431 circu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來5F Cobra大所說的電阻比例,倒是需要思考。

代換前後的電流值差異頗大,牛大可能要斟酌維持原有的比 ...

這個.. 牛是有想到啦..
只是... 拆不到一樣的料件... 就先筆記...

但是.. 採樣分壓電阻真的會吃到這麼大的電流嗎??
Spec上看到 Reference Input Current:  Max 1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 牛是有想到啦..
只是... 拆不到一樣的料件... 就先筆記...

不知道~只是電阻比例差太多了。

可靠度要打問號,短暫測試的話還可以,長時間工作就要考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