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YUASA NP7-12 電瓶用變壓器充電問題

楼主(2023-11-19):
原本兒童電動機車的電瓶型號是NP 4.5-6V,變壓器是 6V DC 500mA,內部充電的設備 (圖一 )

我將電瓶改用 YUASA NP7-12 變更有力也可騎較久

想問一下有關電瓶充電問題,可否改用電腦用的12V變壓器來充電

變壓器規格有 12V 5A ,12V 6A ,12V 10A 是否可選一來直接充電使用

剛好變壓器接頭孔徑跟原本的接頭可直接插上

如可以使用,請問一下圖一紅色圈圈黑色這顆是否要更換,如要更換請問一下要跟換什的型號(名稱是什)

先謝謝大大們告知

如發文不對地方也請版主告知此文耀發在哪詢問 謝謝

网友:
紅圈內四方型的是自恢復保險絲 不用換

兒童電動車的電瓶型號是 NP 4.5-6V
更換成 NP7-12V  12V7AH
當然更有力騎比較快 也騎比較久  電壓差一倍啊 要注意馬達電壓是不是能承受得住
至於充電器 能用12V5A去充 但要隨時注意電池溫度 不發熱即可

你比小弟更猛 我的原本也是 NP 4.5-6V 只敢換成 SP12-6  6V12AH 的 電壓不變能騎約快3倍的時間 夠了
NP 4.5-6V  是 6V4.5AH  SP12-6 是 6V12AH

网友:
所有的充電電池都需要有專用的充電器,鋰電池使用鋰電池充電器,鉛酸電池使用鉛酸電池專用充電器。
充電器與電池類型不同可能充不飽還很可能有安全問題意外發生。

鉛酸電池的充電電壓如下表,至少得有 14V 如用電腦的 12V 電源供應器直接接上去充電一定是充不飽的,鉛酸電池如老化電壓低弱更可能讓 12V 電源供應器過載而損壞,沒有適當的限流電路又易損壞電池與電源供應器。
專用充電器有限流功能,限流電流大小須根據電池容量來決定,上表說是 0.1C ~ 0.3C 是標準值。 電源供應器沒有限流電路只有最大功率輸出的電流保護。
專用充電器有充電停止電壓達到此電壓後會變成涓流充電來維持電池電壓。12V 電源供應器的電壓不夠高無法讓電池充飽。
用 12V 電源供應器來充電會變成:電池電壓低於 12 V 時電源供應器會過載,電池電壓充到 12 V 就停止充電。

原理上如此實際上還是有辦法改裝:
1. 找可調電壓的 12V 電源供應器調到 14V,或用現成的電源供應器從內部改檢壓電阻改成 14V 輸出。
2. 正極輸出串上一顆功率電阻,電阻的阻值是 (14V-12V) / 充電電流,電流如為 1A 那此電阻就是 2 歐姆,瓦數應為 2V x 1A x 2(安全餘裕) = 4W。
3. 缺點,電阻限流法效率低下,不但無法使用大電流快充且越充電流越小,慢。
4. 改善方式,使用實驗用可調電源,電壓與電流都能調整,預先調整好後電池直接接上去充。

最方便的方法是去買顆鉛酸充電器來用,家裏各種傳統交通工具(電動車除外)都能充。
還有模型用泛用充電器,能充鉛酸、鎳鎘與各種鋰電池。

网友:
兒童電動車的電瓶型號是 NP 4.5-6V
更換成 NP7-12V  12V7AH
當然更有力騎比較快 也騎比較久  電壓差一倍啊 要注意馬達電壓是不是能承受得住

的確,sa2086兄說得沒錯!
這樣的「升級」會很有感,但也增加了風險,
樓主務必要確認其安全性!

至於鉛酸電池的充電方式,一般先使用定電流,接下來是定電壓,最後是浮充。
如果能使用鉛酸電池的專用充電器,對於電池的壽命會比較好,
一般機車、汽車大多使用12V鉛酸電池,也能使用。

已上供樓主參考!

网友:
我猜馬達可能會先燒掉。

楼主:
謝謝 各位大大們告知

网友:
重點前面諸多高手已講完,
這邊簡單提示一般鉛酸電池電壓與容量關係,

電壓 -> 容量
12.6v = 100%
12.4v = 75%
12.2v = 50%
12.0v = 25%
11.9v = 0%

用電腦電源供應器12V去充,很明顯是沒充飽,
至於鉛酸電瓶充電器,只推薦"麻新",
辦公室團購買了好多台,我前後買了兩台,
用了N年,從未故障,輕巧安全好用,

楼主:
在次感謝大大們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