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破損斷裂修補方法

楼主(2023-11-20):
1.許多帶塑料外殼小家電如遙控器/吹風機等,常因各種因素而造成破損,這時該如何處理修復呢?
2.市面上有一種名為油性原膠的膠水,正是本視頻範例所採用的方法,而此膠水還有許多其他的應用,可自行上網查詢.
3.有關本視頻的修復方法有2個步驟,請詳細欣賞作者的說明.

网友A:
現在很多環保的塑料件,放著放著自己就壞了,?…

网友:
斷掉的位置與其本身是否需要受到應力有對應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現在很多環保的塑料件,放著放著自己就壞了,?…

对的。
好多很好的机子想继续让它发挥余热,无奈塑料件老化变脆。这样让维修难度大增,有的也变得无解。
俺维修塑料件一般使用同质热熔的方法。因为同质才相融,保证焊接质量。平时多搜集些用得到的各种塑料边角料,备不时之需。

网友B:
我使用保麗龍加上瞬間膠,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保麗龍加上瞬間膠,很好用!!

小時候拿香蕉水泡保麗龍,做成強力膠使用…